f429同时使用nandflash和sdram做显存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用emwin,开了ltdc,dma2d;
其中sdram做显存(2m)
nandflash挂在fmc上,开启FMC的FMC_Waitfeature_enable功能,
发现只要读取nandflash,显示屏就会出现刷新迟缓现象(屏幕紊乱),
我猜测是FMC_Waitfeature干扰了sdram的速度,
请版主指教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
难道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有问题吗?

理论是没有问题的,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配置好。

网友(2015-12-14):
这个问题已经被ST确认是BUG,STM32F429的chip version3 才有可能修复,这个问题已经被加入429的errata。
我是想买安富莱的429开发板才来到这里,但是不知道安富莱的429开发板使用的芯片是不是chip version3,如果低于这个芯片版本,这个BUG是无解的。
版主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的429开发板所用的芯片是不是chip version3或以上?

网友:
刚才下载并看了你们提供的STM32F42XX errata,应该就是这一段:
2.8.4 Corruption of data read from the FMC
Description
When the FMC is used as stack, heap or variable data, an interrupt occurring during a CPU read access to the FMC may results in read data corruption or hard fault exception. This problem does not occur when read accesses are performed by another master or when FMC accesses are done when the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Workaround
Two workarounds can be applied:
• Do not use the FMC as stack or heap, and make sure CPU read accesses to the FMC are performed while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 Use only DMAs to perform read accesses to the FMC. This limitation is present only in revision “A” devices. It is fixed in revision “Y”, “1” and “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下载并看了你们提供的STM32F42XX errata,应该就是这一段:
2.8.4 Corruption of data read from the FMC
Description
When the FMC is used as stack, heap or variable data, an interrupt occurring during a CPU read access to the FMC may results in read data corrup ..

首批用的是439,后面换成429,另外确定后面的版本没问题吗?
这种bug真是害死人。

网友:
同样碰到这个问题。一向nand里读写数据就抖屏

网友:
如何判定所用的芯片是不是chip versio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