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V3板子驱动K9WBG08U1M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直接把K9WBG08U1M焊接到原来128M nandflash的地方了。按道理说应该是读写K9WBG08U1M的CE1
可是我发现用“Ex018-USB Mass Storage例程(SD卡和NAND模拟U盘)”的程序只能读出ID。页读写不成功。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其中原因帮忙解决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支持,需要你做修改的。具体怎么改我也不太清楚,帮顶。

楼主:
页大小都是2K+64B,每块64页,块数我也修改了。
不知道还应该动哪里呢,时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页大小都是2K+64B,每块64页,块数我也修改了。
不知道还应该动哪里呢,时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不是时序问题,应该就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