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 一下,关于emwin显示波形的时候有闪烁感。。。

楼主(2014-10-31):
请教一下,我下载了论坛V2版的 emwin demo程序,显示效果很好,而我自己移植的emwin 在显示波形的时候,波形明显有闪烁感觉,请教一下,怎么改善?

网友:
是这样的,你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了没有。还有就是我看下你刷新的波形效果。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刚学这个,不知道在那里开启内存设备。。请指点一下,谢谢。。

波形效果图,如果拍照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动态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对比你们移植的那个,差别很明显,其他画面没啥区别,主要是显示波形的时候明显感觉波形有闪速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了没有。还有就是我看下你刷新的波形效果。

谢谢回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刚学这个,不知道在那里开启内存设备。。请指点一下,谢谢。。

波形效果图,如果拍照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动态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对比你们移植的那个,差别很明显,其他画面没啥区别,主要是显示波形的时候明显感觉波形有闪速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刚学这个,不知道在那里开启内存设备。。请指点一下,谢谢。。

波形效果图,如果拍照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动态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对比你们移植的那个,差别很明显,其他画面没啥区别,主要是显示波形的时候明显感觉波形有闪速的感觉。。。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就是上面这个函数,初始化后就调用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就是上面这个函数,初始化后就调用这个函数。

谢谢,果然如此,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果然如此,搞定了。。。

如果开启这个功能了还是闪烁的话,那么就是你的动态内存还不够大,需要再加大。

网友(2015-01-08):
官方那个刷波形的效率超级低,使用的是  memmove ,没有哪个傻逼会这么干,应该是每次 invalidate 一列,再刷新两列 。。。。
没见过一次刷整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