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V2 扩展SRAM的问题。。

楼主(2014-11-01):
1.我这块V2de板子买了有几年了,一直没用过这个外部sram,官方好像也没找到相关的例程序。。

2.最近我移植了emwin,用了外部sram,发现了一个问题,一用外部sram就跑到HardFault_Handler。。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在sram的ce端没量到脉冲,一直是高电平。。。

但是在nce3脚能量到脉冲。。。

故,我直接短接139的1脚和4脚,就能正常运行。。。

但是发现偶尔不用短接也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有bug。。。

我将官方的示波器历程,把内存定义到外部sram也发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难道真的是硬件BUG,F4系列的也有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也是不完善,偶尔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