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的使用方法与功能介绍

楼主(2014-11-03):
  磁力泵是依靠磁力联轴器传递力矩的。对磁力联轴器来说,所能传递的最大力矩是恒定的。当它承受的负载力矩超过它的最大脱开力矩时,磁力联轴器就会脱开,导致金属隔离套内涡流急剧增加,磁钢温度升高造成退磁,以至不能使用。磁力泵的磁力传动的设计力矩中有很大一部分力矩是克服启动时的惯性作用的。
  磁力泵的使用与维修
  1、磁力泵使用注意事项
  (1)安装完毕后,用手转动联轴器检查有无碰擦现象。
  (2)为防止杂物进人磁力泵内,磁力泵进口处设过滤器,过滤面积大于管路截面积的3一4倍。
  (3)严禁空运转。
  (4)扬程高的油泵在出口管路上应装止回阀, 铬层测厚以防突然停机的水锤破坏。
  (5)开油泵程序:开车前打开进口阀门,将油泵内灌满须输送的液体;关闭出口阀;点动电扬机,检查磁力泵的转向是否正确;磁力泵启动后,出口阀应缓慢开启,待油泵达到正常运行状态后,再将出口阀调到所需开度。试运转5~10min,如无异常,可投入运行。
  2、维修注意事项
  (1)磁力泵轴折断。CQB型磁力泵的油泵轴采用的材料是99%的氧化铝瓷,油泵轴折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油泵空运转,轴承干磨而将轴扭断。拆开油泵检查时可看到轴承已磨损严重预防油泵折断的主要办法是避免油泵的空运转。
  (2)磁力泵轴承损坏。CQB磁力泵的轴承采用的材料是高密度碳,多层镍测厚如遇油泵断水或油泵内有杂质,就会造成轴承的损坏。圆筒形联轴器内外磁转子间的同轴度要求若得不到保证,也会直接影响轴承的寿命。
  (3)磁力泵打不出液体。磁力泵打不出液体是油泵最易出现的故障,其原因也较多。首先应检查油泵的吸入管路是否有漏气的地方,检查吸入管内空气是否排出,磁力泵内灌注的液体量是否足够,吸人管内是否有杂物堵塞,还应查一查油泵是否反转(尤其是在换过电机后或供电线路检修过后),还应注意油泵的吸上高度是否太高。通过以上检查若仍不能解决,可将油泵拆开检查,看油泵轴是否折断,还应检查油泵的动环、静环是否完好,整个转子可否少量轴向移动。若轴向移动困难,可检查炭轴承是否与油泵轴结合的过于紧密。
  (4)扬程不足。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输送介质内有空气,叶轮损坏,转速不够,输送液体的比重过大,流量过大。
  (5)流量不足。油泵造成流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叶轮损坏,转速不够,扬程过高,管内有杂物堵塞等。
  值得注意的是,磁力泵修了几遍查不出问题,应注意磁联轴器的工作是否正常。轴承、内磁转子和隔套在运行中都会产生热量,这将使工作温度升高,一方面使传递的功率下降,另一方面对输送易汽化液体的磁力泵会产生很大的麻烦。磁钢传递的功率随温度的升高是一条连续下降的曲线,通常,在磁钢工作极限温度以下,其传递能力的下降是可逆的,X射线测厚仪而在极限温度以上则是不可逆的,即磁钢冷却后,丧失的传递能力再也不能恢复。特殊情况下在磁力联轴器出现滑脱(失步)时,隔套中的涡流热量会急剧增长,温度急剧上升,如不及时处理,会引起磁钢退磁,使磁力联轴器失效。因此磁力泵应设计可靠的冷却系统。对不易汽化的介质,冷却循环系统一般由叶轮出口或油泵出口引出液流,经轴承和磁传动部分回到吸人口,对易汽化的介质,应增加换热器或将液流引到油泵外的贮罐,避免热量回到吸人口。
  磁力泵标准操作流程
  1.清理设备周围影响设备和操作人员安全的杂物。
  2.检查密封水槽内的工艺水是否在正常工作液位,不足时应补加。
  3.检查密封水管道上所有阀门要开关正确。
  4.在长期停机或泵检修后第一次开车时,拆下电机的风扇罩并手动盘车,检查磁力泵转动是否灵活,在确认没有问题后装好风扇罩。
  5.打开磁力泵的进口阀,关闭磁力泵的出口阀。
  6.通知电工向现场操作盘送电。
  7.启动磁力泵,检查泵的声音及振动情况。
  8.在确认没有异常的情况下打开磁力泵的出口阀。
  输送强腐蚀性介质(浓硫酸、浓硝酸)时、输送易燃易爆介质时、涡流测厚仪使用环境不得有任何污染时:可选用磁力泵,如“CQB系列磁力泵等,如需自吸,可选用ZCQ自吸磁力泵;使用工况无特殊要求时,选用离心泵较好;具有转速高、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流量大、结构简单、输液无脉动、性能平稳、容易操作和维修方便等特点。输送含固体颗粒化学介质,要求对流部件采用耐磨材料时:砂浆泵为最佳选用对象是一种改性的超高分子量(500万以上)聚乙烯。在塑料中,它具有最优异的耐磨性,实验对比,它的耐磨性能远远高于不锈钢,且耐冲击、抗蠕变性和极佳的耐腐蚀性(与F4相当),还有无粘附性等独特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