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lider控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03):
大神,请教一下:我创建了两个 Slider控件,想用来控制参数使用的,根据Slider动态的获取数值,现在我创建成功,但是在触摸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1,.我触摸Slider控件之后,焦点就一直锁定在了控件上面,就算我点在屏幕很远的地方也是一样,而且界面上另外的Button、Slider好像被屏蔽了样子。
2.触摸完Slider控制之后,把手拿开,Slider的滑块就自动回到原点去,而不是保留在我最后触摸地方上面。
主要是上面两个问题!希望能帮忙解决一下。
下面是我的程序:
创建程序

hHold = SLIDER_CreateEx( 240, 50, 300, 40, hCHSetWin, WM_CF_SHOW, 0, USE_ID_BUTTON95);
SLIDER_SetRange(hHold, 0, 255);
SLIDER_SetValue(hHold, HoldValue);

hFade = SLIDER_CreateEx( 240, 250, 300, 40, hCHSetWin, WM_CF_SHOW, 0, USE_ID_BUTTON96);
SLIDER_SetRange(hFade, 0, 255);
SLIDER_SetValue(hFade, FadeValue);

回调函数里面程序:
case WM_PAINT:

GUI_GotoXY( 150+80*0, 40);
    GUI_DispDecMin(HoldValue);
    GUI_GotoXY( 150+80*1, 40);
    GUI_DispDecMin(FadeValu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NCode ==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switch(Id)
                {
        case USE_ID_BUTTON96:    // Fade
        FadeValue = SLIDER_GetValue( hFade);
        WM_InvalidateWindow( hCHSetWin);
        break;
        }

麻烦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Thank

网友:
用GUIBulder生成个简单的对话框,并且对话框上有Slider控件,看看这种情况有问题,排除你系统本身就有问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