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关于xbf外置字库显示汉字(外部spi flash)  在控件上的使用

楼主(2014-11-05):
近几天在调试xbf外置字库方式显示汉字,现在汉字可以单独显示,但是还不能再控件上使用。

具体的过程如下:
使用FontCvt工具,生成的xbf文件,包含3500汉字和ASCII字符,设置选项是Standrad,宋体,16Pixels。
生成的文件大小是400KB左右,下载到SST25VF080B(容量为1MB)。

接下来参考的是 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9 中的方法
新建一个文件 hz_16.c,内容如下: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fonts.h"
#include "bsp_flash.h"
GUI_XBF_DATA  XBF_Data_hz16;        /* GUI_XBF_DATA structure in RAM */
GUI_FONT      xbfFont_hz16;  /* GUI_FONT structure in RAM */
static int _cbGetData(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if((pBuffer == NULL) || (NumBytes == 0))
      {   return 1; }
      SPI_Flash_Read(pBuffer, Off, NumBytes);
      return 0;
}
void CreateXBF_Font(void)
{
       GUI_XBF_CreateFont(        &xbfFont_hz16,          /* Pointer to GUI_FONT structure */
                           &XBF_Data_hz16,                             /* Pointer to GUI_XBF_DATA structure */
                           GUI_XBF_TYPE_PROP,                          /* Font type to be created */
                           _cbGetData,                                 /* Pointer to callback function */
                           NULL);                                      /* Pointer to be passed to callback */
}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GUI_XBF_TYPE_PROP"这个参数的值与你选择的字体类型有关
例如Standrad,对应的就是GUI_XBF_TYPE_PROP

在fonts.h中添加了两个函数的声明 和 两个结构体的声明 ,在主函数所在的文件中包含fonts.h

主程序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BSP_Init();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Clear();

    CreateXBF_Font();                                      //创建XBF字体
    GUI_UC_SetEncodeUTF8();                                //一定要设置这个
    GUI_SetFont(GUI_FONT_6X8_ASCII);
    GUI_DispStringAt("GUI Start Succ!", 7, 4);
    GUI_SetFont(&xbfFont_hz16);                             //设置XBF字库为当前字体
    GUI_DispStringAt("汉字显示测试OK!", 150, 250);             //
    GUI_DispStringAt("123ABC四五六七.", 150, 280);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20,40);
    while(1)
    {
        _DemoButton();
    }
}
static void _DemoButton(void)
{
    BUTTON_Handle hButton;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HCenterAt("Hello world!",160,90);

    hButton = BUTTON_Create(110,110,100,40,GUI_ID_OK,WM_CF_SHOW);
    GUI_SetFont(&xbfFont_hz16);
    BUTTON_SetText(hButton,"点我");
    while(GUI_WaitKey() != GUI_ID_OK);
    BUTTON_Delete(hButton);
    GUI_ClearRect(0,50,319,239);
    GUI_Delay(1000);
}

现在的现象是 两个英文字符串 和 两个中文字符串 都可以正常显示,按钮上的汉字无法显示。
有谁了解这个吗?请求指导。

楼主:
已经解决了,
GUI_SetFont(&xbfFont_hz16);
BUTTON_SetText(hButton,"点我");
改为:
BUTTON_SetFont(hButton,&xbfFont_hz16);
BUTTON_SetText(hButton,"点我");
之后就可以在按钮上显示汉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GUI_SetFont(&xbfFont_hz16);
BUTTON_SetText(hButton,"点我");
改为:
BUTTON_SetFont(hButton,&xbfFont_hz16);

网友:
楼主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4-12-13):
我现在也正准备把字库放到spiflash,求指导。
请教个问题,你的字库文件是怎么弄到spiflash的,。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生成只有3500个汉字软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生成只有3500个汉字软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直接使用软件FontCvt生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准备把字库放到spiflash,求指导。
请教个问题,你的字库文件是怎么弄到spiflash的,。
谢谢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往spiflash下载就行,只是需要你写一个代码讲MCU接收到的数据写进去。或者从SD卡等存储介质复制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准备把字库放到spiflash,求指导。
请教个问题,你的字库文件是怎么弄到spiflash的,。
谢谢

求助万能的淘宝吧!
烧写25,或者24系列的flash ,eeprom可以买个烧录器,淘宝有简单的版本的只要二十元钱左右!

网友:
有没有办法用GB2312的编码?
C文件都要修改为UTF8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办法用GB2312的编码?
C文件都要修改为UTF8好麻烦。。。。。

有的,看我们的emWIn教程第19章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E: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往spiflash下载就行,只是需要你写一个代码讲MCU接收到的数据写进去。或者从SD卡等存储介质复制进去。

哈哈  这个思路也不错  我说我是如何把字库写到spi flash中的

其实用的是一种变通的方法,mdk中有闪存编程算法这种东西,这样我们只要新建一个相应的spi flash对应闪存编程算法,并且虚拟一个地址段映射到这个spi flash上,就可以用mdk的工程把字库写到flash中去了

网友(2015-05-25):
能给个例子工程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例子工程文件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46&fpage=2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我用FontCvt软件生成一个xbf文件,命名为Font16_t.xbf
然后直接拷贝

/* 宋体16点阵定义 */
#define   XBF_Font16BaseAdd   0x00000000
GUI_XBF_DATA XBF_Data16;
GUI_FONT     XBF_Font16;
void         *Fontfile16;

/*
*********************************************************************************************************
*    函 数 名: _cbGetData16
*    功能说明: XBF字体的回调函数, 16点阵
*    形    参: Off      - 地址偏移
*             NumBytes -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             pVoid    - 应用定义指针,一般用于带文件系统时的FIL类型变量
*             pBuffer  - 获取字体的点阵数据
*    返 回 值: 0 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
*/
static int _cbGetData16(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 读取点阵数据 */
    sf_ReadBuffer(pBuffer, XBF_Font16BaseAdd + Off, NumBytes);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GUI_SetXBF
*    功能说明: 使用XBF字体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GUI_SetXBF(void)
{
    /* 创建16点阵字体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16,        /* GUI_FONT类型变量     */
                     &XBF_Data16,          /*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
                     GUI_XBF_TYPE_PROP,    /* 字体类型             */
                     _cbGetData16,         /* 回调函数             */
                     &Fontfile16);         /* 回调函数指针         */
}
主函数里

/* 创建XBF字体 */
GUI_SetXBF();
GUI_UC_SetEncodeUTF8();                                    //然后像使用其它字体一样,设置XBF字库为当前字体
GUI_DispStringAt("汉字显示测试OK!", 4, 20);         //用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GUI_DispStringAt("123ABC四五六七.", 4, 40);

不知道哪里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看我们60期emWin教程的XBF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只是这个章节是用外置SD卡,跟给你提供地址里面的例子只是字体存储方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6&fpage=2

我现在能显示汉字  但是只能显示一个汉字
比如:
GUI_DispStringAt("汉字显示测试OK!", 150, 250);
GUI_DispStringAt("123ABC四五六七.", 150, 280);
只能显示“汉”  其他后面的都不显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能显示汉字  但是只能显示一个汉字
比如:
GUI_DispStringAt("汉字显示测试OK!", 150, 250);
GUI_DispStringAt("123ABC四五六七.", 150, 280);

网友:
是GB编码的,还是XBF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