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在ucos多任务中使用定时器采集AD的例程啊?
总是眼真真,勤习庄庄点将蠢!

楼主(2014-11-05):
求在ucos多任务中使用定时器采集AD的例程啊,AD如果带滤波就最后了啊!
eric,自己调试了好久还是有问题,希望给个工程以便快速找到问题,谢谢啦!
(因为我的AD中需要用到延时后才采集数据,所以在多任务下做有点问题啊)

网友:
这个工程现在暂时还没有啊,你现在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1.我只用了F4的PC2引脚 也就是ADC1的通道12, 但是用另外3条引脚控制,来实现外扩8个通道,但是在这3条引脚切换后,不可能马上读AD值,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2.我想实现的是在多任务的环境下(开了两个任务,一个GUI,一个触屏),能实时获取这8个通道的AD值并滤波,感觉不难,结果搞了马上2天了还不理想。

3.我在裸机下用定时器能够实现了,但是ucos理解不多,不清楚怎么实现最理想。

4.我暂时用的是在起始任务的大循环里不停切换通道,延时后再采集,效果不是很好

5.F4的AD稳定性太差,在不滤波的情况下,基本跳变20多个码,所以想要加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只用了F4的PC2引脚 也就是ADC1的通道12, 但是用另外3条引脚控制,来实现外扩8个通道,但是在这3条引脚切换后,不可能马上读AD值,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2.我想实现的是在多任务的环境下(开了两个任务,一个GUI,一个触屏),能实时获取这8个通道的AD值并滤波,感觉不难,结果搞 ..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F4的ADC效果不行,比较容易受外界感觉,特别是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