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晶振修改后库函数要改哪

楼主(2014-11-07):
请问STM32F4晶振改掉后库函数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
1.  配置晶振:

网友:
2. 配置锁相环PLL

网友A:
配置好上面两个就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上面两个就完工了。

真的是很感谢

网友(2016-04-15):
学习了。。。
我一直都是优,你叫我怎么从良.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上面两个就完工了。
正在修改时钟,这个是不是也要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改时钟,这个是不是也要修改一下?

网友:
不用修改这个,配置好以后,如果用户要用到这个全局变量,可以调用函数更新下。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网友C(2018-04-08):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上面两个就完工了。

请教一下

      外部晶振频率与芯片时钟是如何对应起来的,仅是通过锁相环的倍分频匹配?

      找遍了手册也没看到哪个寄存器有对应外部时钟源频率选择或输入数值,查看了库函数的时钟配置,得出如下步骤,选择外部时钟源--->锁相环倍分频 完事,只是指明了时钟来源,并未指明时钟源频率,那文件<stm32f4xx.h>中的时钟宏 HSE_VALUE 是如何与芯片所需时钟源频率匹配的?查找了一下该宏 HSE_VALUE 也只是出现在了函数 SystemCoreClockUpdate() 及 函数GetClocksFreq() 里面,但这两个函数已经是第一次配置完毕时钟后的使用了,这一点比较模糊,还请各位帮忙解答疑惑,在此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外部晶振频率与芯片时钟是如何对应起来的,仅是通过锁相环的倍分频匹配?

影影约约记得 时钟是有一个最大值,只要不超过就可以运行。
分频和倍频就是为了配合到达某个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影影约约记得 时钟是有一个最大值,只要不超过就可以运行。
分频和倍频就是为了配合到达某个值。

那意思就是通过锁相环的倍分频方式进行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意思就是通过锁相环的倍分频方式进行匹配?

下载个STM32CubeMX,然后看这个时钟树就非常方便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CA%B1%D6%D3%CA%F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STM32CubeMX,然后看这个时钟树就非常方便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 ...

是的 时钟树清晰的说明了系统时钟走向与结构,其所呈现的现象说明了,只要在一时钟边界内,由PLL的系数参数来与外部晶振相匹配,系统并没有接口来获取外部晶振的参数,是通过锁相环部分与外部晶振进行模糊匹配,满足系统时钟限定值内的一组工作搭配系数,这或许是一种半隐形的获取外部晶振的参数的方式,不知这种理解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时钟树清晰的说明了系统时钟走向与结构,其所呈现的现象说明了,只要在一时钟边界内,由PLL的系数参 ...

可以的

网友:
cube mx 就是看这个的神器

网友(2019-06-24):
受教了。非常感谢前辈们的说明。

网友:
感谢分享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