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移植LwIP的实验,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4-11-07):
堆栈调为400

堆栈调为1000以上

我这里无解了……

网友:
是不是使用emWin了,把emWin的动态内存搞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用emWin了,把emWin的动态内存搞小点。

没有,裸跑的,原子新出了个LwIP的实验,LwIP内存管理那里用的外部SRAM,移植到V5板上,在轮询的while()函数里有了http等任务就不行啦,编译不过;没有任务的话还可以ping的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裸跑的,原子新出了个LwIP的实验,LwIP内存管理那里用的外部SRAM,移植到V5板上,在轮询的while()函数里有了http等任务就不行啦,编译不过;没有任务的话还可以ping的通

Lwip的内存管理用内部就行,一般情况下30kb左右,有时候大数据发送接收等操作的时候,效果就更加明显了。

网友:
别的就不太清楚了,LWIP我不熟悉。

楼主:
好的,我改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c
这里原来是1023,调小些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