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emwin中怎样实现像手机一样窗体的滑动效果?

楼主(2014-11-07):
在emwin中怎样实现像手机一样窗体的滑动效果?

楼主:
有些看不懂,WM_GetWindowSizeX和WM_GetWindowSizeY是得到窗口的坐标吗,然后怎样随触摸窗口的滑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看不懂,WM_GetWindowSizeX和WM_GetWindowSizeY是得到窗口的坐标吗,然后怎样随触摸窗口的滑动呢?

这个综合代码看起来是比较的费劲的,你可以尝试这精简这个代码,从代码最开始运行的地方一点点看实现的功能。

滑动的实现是通过emWin提供的Motion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6

网友:
有简单点的例子吗?有滑动效果的就好

网友:
用WM_MoveWindow这个函数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综合代码看起来是比较的费劲的,你可以尝试这精简这个代码,从代码最开始运行的地方一点点看实现的功能。

滑动的实现是通过emWin提供的Motion功能。

移动跟滑动应该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跟滑动应该有区别

手机滑动的实现学习Motion功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M_MoveWindow这个函数可以实现吗?

这个函数也可以实现,不过移动过程中的动态效果需要你自己弄,比如初速度,加速度等参数的设置,从而实现比较华丽的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滑动的实现学习Motion功能即可。

我是这样想的,先得得到触摸的位置,然后得到每次触摸 屏幕后与前一次的坐标之差,利用这个差值进行移动,这样可以吗?刚刚接触GUI,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先得得到触摸的位置,然后得到每次触摸 屏幕后与前一次的坐标之差,利用这个差值进行移动,这样可以吗?刚刚接触GUI,嘿嘿

可以,这个都可以尝试。不行的话,再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