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数据同步问题

楼主(2014-11-09):
我使用的是emwin+ucosIII,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1. 我在ucosIII创建了一个串口线程,当串口收到警告信息时,发送到emwin的桌面
       窗口:

    WM_MESSAGE         t_Msg;
    t_Msg.MsgId=WM_Rx_DATA;
    t_Msg.Data.p=i_Cmd;
    WM_SendMessage(WM_HBKWIN,&t_Msg);
  2. 当桌面窗口接收到信息后弹出对话框:
      void MainFrm_ProccWarn(uint8_t *i_pData)
     {
    TMsgBoxRec            t_MsgBoxRec;
    t_MsgBoxRec.m_Title="错误";
    t_MsgBoxRec.m_Msg="读取U盘错误";
    t_MsgBoxRec.m_BtnCap1="确定";
    t_MsgBoxRec.m_BtnCap2="";
    MsgBox_Module(&t_MsgBoxRec);
    }
  问题在,在emwin中通过按键来调用MainFrm_ProccWarn弹对话框没有任何问题,
  但通过串口消息来调用MainFrm_ProccWarn立即进入硬件异常。
  请问为啥会这个样子?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暂时不知道怎么解决,楼主可以换一种思路实现,通过消息队列等通讯机制把数据传递过去处理。

楼主:
以下是我的emWin线程的主循环程序:
    while (1)
    {
        GUI_Delay(100);
    }
假设加上ucosiii的队列等待:
     OS_Pend...
我不知道如何加啊,加了又如何调用GUI_Delay...这些函数?
能否写几条指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