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SART4

楼主(2014-11-09):
我想使用USART4我以下的設定對嗎?

static void InitHardUart4(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TypeDef        *uar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2Ä4¨B¡G3]¸m|ê¤fμw¥ó°Ñ¼Æ */
    uart = 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 ENABLE);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
我在中斷內的設定對嗎?

/* Enable the UART4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
看着配置没有问题,楼主这个代码现在是什么情况,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
把中斷 void USART4_IRQHandler(void)  改成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斷 void USART4_IRQHandler(void)  改成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