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

楼主(2014-11-10):
请教各位,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函数添加不了图片啊,总是蓝色的。通过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验证了位流图文件是正确的。在线等。。。。

网友:
这个问题,我暂时也没有解决,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暂时也没有解决,帮顶。

ICONVIEW_AddBitmapItem(),用这个函数创建的图标获取不了焦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暂时也没有解决,帮顶。

我在5.24版的说明书中找到了这个函数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添加后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5.24版的说明书中找到了这个函数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添加后是可以的。

流位图在控件上面显示的确有些问题,以前调试在按钮上面显示的时候就没有搞出来,在桌面窗口上显示没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函数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位图在控件上面显示的确有些问题,以前调试在按钮上面显示的时候就没有搞出来,在桌面窗口上显示没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函数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可以使用。

不谢。向你学习。

网友:
这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因为转换之前图片的颜色格式没确定,所以你用这个函数时要添加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这个来进行
自动识别转换。
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