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麻烦问一下,文件系统移植完了有错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14-11-11):
..\..\ff9b\src\diskio.c(1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sbdisk.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f9b\src\option\cc936.c(11):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is not needed in current configuration. Remove from the project.

网友:
usbdisk.h  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是不是没有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disk.h  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是不是没有添加上。

麻烦问一下,我没找到文件系统里有usbdisk.h 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