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触摸问题

楼主(2014-11-12):
我的触摸程序是根据  安富莱4.3寸,5寸,7寸屏触摸校准程序和安富莱的emWin 60期的教程来移植的,但移植完后触摸功能时灵时不灵。在TouchScan()程序中加上DEBUG("\r\n emWin test!\r\n");这条语句时,运行官网例程TOUCH_Calibrate触摸有反应,可以用来校正,但过几秒钟就卡死了,在怎么触摸都没反应。若不加那条语句,触摸没反应。其实DEBUG()就是printf()的一个宏,用串口来打印信息的。校正好后,根据安富莱emWin教程,运行官方DIALOG_SliderColor例程,除显示Cancel有问题,其它的显示都没有问题。触摸屏是没反应,即触摸按钮和滑动条都是没反应的。  不知道我在移植过程中缺少哪些步骤,请各位教教,谢谢。

void TouchScan(void)
{
    uint8_t s_invalid_count = 0;

    //if(Touch_Status())
    if(TOUCH_PressValid == 0)
    {
        //DEBUG("\r\n emWin test!\r\n");
        while(!GetTouchADCVal(&g_TouchADC.touchADCX,&g_TouchADC.touchADCY) && s_invalid_count < 20)
        {
            s_invalid_count++;
        }
        if(s_invalid_count >= 20)
        {
            g_TouchADC.touchADCX = -1;
            g_TouchADC.touchADCY = -1;
        }
    }
    else
    {
        g_TouchADC.touchADCX = -1;
        g_TouchADC.touchADCY = -1;
    }
}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屏和触摸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屏和触摸IC。

版主,我用的是RAIO 8870 和 8875 差不多的,自带触摸功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屏和触摸IC。

模拟屏,驱动屏的控制器是RA88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屏,驱动屏的控制器是RA8870

RA8870也是在的触摸I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0也是在的触摸IC的吗

什么意思呀。    RA8870文档没说是什么触摸IC。 触摸功能是通过寄存器来开启和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呀。    RA8870文档没说是什么触摸IC。 触摸功能是通过寄存器来开启和使用的

不好意思,文字没有表达清楚,有时候这个触摸的周期等参数需要适当的重新配置,要不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文字没有表达清楚,有时候这个触摸的周期等参数需要适当的重新配置,要不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

哦,触摸的周期等参数配置有什么技巧吗? 我修改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想问一下       如果开通触摸屏中断功能,在调用TouchScan()函数后,为什么您的程序里面不用清除触摸屏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其中断标志位即是对寄存器F1H的第2位写1),就可以连续触摸呢。而官方文档不是说一次触摸中断后,要清除触摸屏的中断标志位才可以感应下一次触摸吗?
还想问一下,寄存器71H第2位中的弹跳电路是什么电路来的,干什么用的呢?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触摸的周期等参数配置有什么技巧吗? 我修改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想问一下       如果开通触摸屏中断功能,在调用TouchScan()函数后,为什么您的程序里面不用清除触摸屏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其中断标志位即是对寄存器F1H的第2位写1),就可以连 ..

我没有开启中断,我这里只是读取这个引脚的状态。

那个弹跳电路,我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