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定时器任务没有执行

楼主(2014-11-18):
仿着μCOS-I做I定时器任务的实验,但是定时器任务没有执行,创建的其他应用任务都正常运行。

除了这两个,是还有需要什么设置的地方么?

网友:
宏定义开启定时器任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开启定时器任务没有。

应该是没有,在哪个头文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开启定时器任务没有。

OK,搞定了,使能开着的,是优先级搞错了,原来是倒数第三优先,改成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搞定了,使能开着的,是优先级搞错了,原来是倒数第三优先,改成0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