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辨认芯片1脚

楼主(2014-11-20):
购买了几片103C8的片子,结果芯片上面有两个孔,一大一小,现在不知道哪个孔表示是1脚,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忘记怎么区分了,求助

网友:
C8T6不是只有一个点吗

网友:
呵呵~~楼主买到假货~~~难道

网友:
一般情况是 文字正放时,芯片的左下角是1脚。要结合圆点来判断。 也有极少数芯片一脚不是文字方向的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 文字正放时,芯片的左下角是1脚。要结合圆点来判断。 也有极少数芯片一脚不是文字方向的左下角。

正解,的确是这样.   真心搞不懂为什么出这样的封装, 混淆视听

网友(2014-12-23):
小圆点是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