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一个小屏幕上写了个界面,放了很多控件,不想用tab切换,还有其他方案吗?

楼主(2014-11-21):
用的是物理按键,界面上放了Droplist和Edit控件,放了好几个,一般情况下,使用tab键来进行控件之间的切换。
由于控件太多,导致如果返回的话,需要按tab好几次,所以想用上下左右来模拟,
可是这种情况下会和Droplist的上下选择有冲突,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假如有四个Droplist控件,用tab切换的时候,想让tab3始终不被选到,该如何实现?

我建立了对话框后,WM_GetDialogItem()第三个droplist的句柄,
接着用WM_DisableWindow()第三个,在用tab切换的时候还能被选到,啥情况?

求教高手解答。

以上

楼主:
大神们,求教了啊啊啊

网友:
能外接鼠标不,能外接鼠标就方便了。

网友:
或者直接操作每个控件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外接鼠标不,能外接鼠标就方便了。

额。。。不能接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操作每个控件的句柄。

这个通过消息拦截实现了,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过消息拦截实现了,谢谢大神回复!

好的。

网友:
请教怎么实现消息拦截啊?哪里有范例?

网友:
我也准备搞类似你的操作,楼主透露一下关键点嘛

楼主(2015-01-05):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么实现消息拦截啊?哪里有范例?
消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如果要实现消息拦截,那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指定一个控件把这个消息消费了,比如选中Edit的时候,edit对GUI_KEY_ESC是不会有反应的,这个时候只需要加个判断条件让Edit消费ESC就可以了。例如:
case WM_KEY: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if((Id >=  ID_EDIT_0) && (Id <=  ID_EDIT_3))
           {
                if((((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GUI_KEY_ESCAPE)
                {
                        //do something
                }
                else if((((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GUI_KEY_xxxxx)//EDIT不会消费的按键
                {
                }
                else
                {
                    break;
                }
            }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正常的消费
}

这是一种不会消费的情况,那么假如一个控件可以消费某个消息,只要在判断条件里让其他控件消费掉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我还没有好好的的实验,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实验一下

还有一种方案是,对这个控件直接使用WM_DisableWindow()函数,这个函数的作用是让这个控件不能对触摸,按键,或者指针设备起反应,那么就不会消费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搞类似你的操作,楼主透露一下关键点嘛

我回复了其他的,你可以看下能否有帮助

楼主:
额。。。为什么看不到坛子上的消息提醒。。。。。导致现在才看到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如果要实现消息拦截,那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指定一个控件把这个消息消费了,比如选中Edit的时候,edit对GUI_KEY_ESC是不会有反应的,这个时候只需要加个判断条件让Edit消费ESC就可以了。例如:case WM_KEY:
&n ..

有2个问题:
1. “需要加个判断条件让Edit消费ESC就可以了”
岂不是要重新定义edit控件的回调函数? 在新的回调函数中处理escape按键消息? 你的代码是不是重定义的回调函数中的?

2 . 用WM_DisableWindow()后,在用tab切换的时候还能被选到的。。。disable的控件还可以被选为焦点。。。但是不能编辑。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这么处理的。
1. 上下左右和droplist有冲突。方法:设置 droplist默认为disable的。只有被上下左右选中,按下enter键后,才能enable,然后上下就操作控件。再按enter键,disable控件,退出编辑。

2. 怎么不选择droplist3呢? 在窗口(对话框)回调函数的上下左右按键的消息中,判断当前的焦点,如果是droplist3,就多发一次tab的消息,这样子就跳过去了。

我目前用的这个方法,笨是笨了点,貌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个问题:
1. “需要加个判断条件让Edit消费ESC就可以了”
岂不是要重新定义edit控件的回调函数? 在新的回调函数中处理escape按键消息? 你的代码是不是重定义的回调函数中的?

网友:
1.也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重新加入了一个按键,上面的就是在回调中,不用重新搞一个回调。

2.上面说disable是不能对指针,触摸,键盘等有反应,如果是不能被选中的话,用

WIDGET_AndState(hItem,WIDGET_STATE_FOCUS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这么处理的。
1. 上下左右和droplist有冲突。方法:设置 droplist默认为disable的。只有被上下左右选中,按下enter键后,才能enable,然后上下就操作控件。再按enter键,disable控件,退出编辑。

2. 怎么不选择droplist3呢? 在窗口(对话框)回调函数 ..

这个方法确实是可以,在没有使用接口的情况下,这样做也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