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Printf函数打印功能如何实现多个串口打印?
路在脚下,有我有天下

楼主(2014-11-23):
最近,在调试printf函数串口打印功能时,printf只能映射到一个串口上,如何将printf函数同时映射到两个串口,比如一个用于显示屏(URAT5),一个用于打印机(USRAT1),两个串口可能同时使用,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两个串口独立输出,

网友:
设置个标志,根据不同的标志在重映射函数fputc和fgetc里面设置不同的串口输出和输入。

网友:
*********************************************************************************************************
*    函 数 名: fpu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1    /* 将需要printf的字符通过串口中断FIFO发送出去,printf函数会立即返回 */
    comSendChar(COM1, ch);
        comSendChar(COM5, ch);

    return ch;
#else    /* 采用阻塞方式发送每个字符,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写一个字节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