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拼音输入法

楼主(2014-11-24):
请教各位高手,一张页面有多个multiedit,加载键盘后靠下面的multiedit在进行输入时看不见输入内容,请教,如何才能将他们移动到键盘以上呢?

网友:
在API函数里面找到窗口的移动指令,移动窗口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PI函数里面找到窗口的移动指令,移动窗口到上面。

我的键盘是窗口的子窗口,相对还是不动的。难道我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PI函数里面找到窗口的移动指令,移动窗口到上面。

还有就是关掉键盘后,如何让整个页面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关掉键盘后,如何让整个页面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其实你可以研究下手机的实现思路,然后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研究下手机的实现思路,然后搞一个。

请教版主 FRAMEWIN 中添加的closebutton 可以利用吗,即点击closebutton后如何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处理这个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 FRAMEWIN 中添加的closebutton 可以利用吗,即点击closebutton后如何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处理这个消息?

你得知道这个closebutton 的ID号,然后就可以像普通按键一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