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支持ssd1963,为何还要写底层驱动

楼主(2014-11-26):
stemwin支持ssd1963,为何还要写底层驱动,他对一些器件的支持体现在何处

网友:
emWin支持提供这些驱动IC的接口形式,这个芯片的接口驱动和打点函数,读点函数还是需要用户提供的。

楼主:
谢谢,接口形式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接口形式如何理解

比如读函数,给一个函数的框架,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具体的读驱动写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