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012a_ADC实验_ADC温度测量  这个例程下载进去输出的温度不对啊

楼主(2014-11-26):
有人碰见过这问题吗?  见图:   帮忙分析一下啦

网友:
这个不正常,虽然内部的误差比较大,也就正负10°以内,你这个误差的确大太多。内部ADC测得温度意义不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虽然内部的误差比较大,也就正负10°以内,你这个误差的确大太多。内部ADC测得温度意义不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可是,问题是,我下载的这个例程,什么数值都没有改动过啊。用的光盘里面的例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知道eric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问题是,我下载的这个例程,什么数值都没有改动过啊。用的光盘里面的例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知道eric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把你下载的到板子中用的例子,上传到论坛,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V5-012a_ADC实验_ADC温度测量.rar (4.59 MB, 下载次数: 49) eric2013:

把你下载的到板子中用的例子,上传到论坛,我试试。
可是,问题是,我下载的这个例程,什么数值都没有改动过啊。用的光盘里面的例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知道eric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好的,看看是不是我的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下载的到板子中用的例子,上传到论坛,我试试。

多谢er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问题是,我下载的这个例程,什么数值都没有改动过啊。用的光盘里面的例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不知道eric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网友:
找到问题了。。。多谢eric   不是代码的问题。是代码里面的3.3 和板子上跳线的2.5v没对应上的问题。   改成2.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多谢eric   不是代码的问题。是代码里面的3.3 和板子上跳线的2.5v没对应上的问题。   改成2.5就好了。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以前一个客户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跳线没有插到2.5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