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F1的汇编FFT库,STM32F4也可以使用

楼主(2014-11-27):
FFT库的性能测试如下:

网友:
是F4的测试性能?F1的要费多少时间?能改成2048 4096点FF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4的测试性能?F1的要费多少时间?能改成2048 4096点FFT吗

F1的这个汇编库仅支持1024点,256点和64点,由于这个汇编库用的是基4算法,修改的话,下一个就是4096点,这个汇编库我还不会修改。

现在还在正在做DSP教程,后面的教程会专门做一期测试这些FFT算法在F4上面的执行时间,由于F4有CCM空间,可以把FFT的因数放到CCM中,应该也能提升一定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F1的这个汇编库仅支持1024点,256点和64点,由于这个汇编库用的是基4算法,修改的话,下一个就是4096点,这个汇编库我还不会修改。

现在还在正在做DSP教程,后面的教程会专门做一期测试这些FFT算法在F4上面的执行时间,由于F4有CCM空间,可以把FFT的因数放到CCM中,应该也能提升 ..

请问这个库的数据是整形吗?还是单精度浮点型?
大虾的DSP教程元旦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库的数据是整形吗?还是单精度浮点型?
大虾的DSP教程元旦推出?

ST官方的这个库只有整形的,ARM官方的定点和浮点都有。

元旦后发布DSP教程。

网友(2016-01-23):
最多只能是1024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只能是1024点吗

对,ST早年自己做的,后ARM搞之后,他们就不再搞了。

网友(2017-01-07):
 现在arm公司有推出官方的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arm公司有推出官方的库么??

这个教程就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