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stemwin中通过xbf外挂flash字库出现显示问题

楼主(2014-11-28):
软件环境:mdk5.10+stemwin5.22
硬件环境:stm32f407igt6

我通过官方软件fontcvt生成4倍抗锯齿,宋体16*16的字库并载入flash,
然后在TFT上验证显示ADCB四个ASCII码,正好32*16个像素,一切看起来很美好。

然后我给emwin开了一个缓存,用作通过外部SRAM缓存刷新液晶,就出现了问题:
ABCD的背景像素长和高都多出了一个像素,也就是变成了33*17个像素。

我试过将外挂缓存开大一点,或者将堆栈开大,现象依旧。
只要把缓存刷屏一取消,就显示正常了。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看下你开缓存刷屏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开缓存刷屏的代码(2014-11-28 18:10)嬀/color]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Select(RefLCD);

    LCD_Clea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100,99,131,99);

    GUI_DispStringAt("ABCD",100,100);
    GUI_MEMDEV_CopyToLCD(Ref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Select(RefLCD);

    LCD_Clear(GUI_BLACK);
.......

确定你的动态内存够: 480*320*2=30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开缓存刷屏的代码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Select(RefLCD);

        LCD_Clea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100,99,131,99);

        GUI_DispStringAt("ABCD",100,100);
        GUI_MEMDEV_CopyToLCD(RefLCD);

没有开缓存

没有开缓存

已经开缓存

已经开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动态内存够: 480*320*2=307200(2014-12-01 09:58)嬀/color]
内存是够的,我给了450K,而且之前也一直以这种方式刷屏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够的,我给了450K,而且之前也一直以这种方式刷屏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开一个100*100的小空间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一个100*100的小空间再试试看(2014-12-01 13:21)嬀/color]
试过了 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一个100*100的小空间再试试看(2014-12-01 13:21)嬀/color]
可否麻烦你在自己的平台上试试看,会不会有我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麻烦你在自己的平台上试试看,会不会有我这种现象

明天有时间了给你试下,把你的稍完整代码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有时间了给你试下,把你的稍完整代码贴上
可否麻烦你在自己的平台上试试看,会不会有我这种现象

代码流程:初始化LCD及外部SRAM->初始化GUI->载入字库字体->开缓存->写字符->刷新缓存
代码依次按照上面顺序排列:
LCD及Sram初始化
/*
功能:LCD底层驱动初始化(外部调用)
*/
void LCD_Button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uration();
    TIM3_PWM_MODE_Configuration();
    LCD_FSMC_Configuration();
    LCD_Configuration();
    SRAM_Init();
}

初始化GUI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USE_EXSRAM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Bank1_SRAM2_Addr, 400*1024);
    #else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endif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8X16);
}

载入字库:
/* GUI_FONT structure in RAM */
static GUI_FONT xbf16_16Font;
/* GUI_XBF_DATA structure in RAM */
static GUI_XBF_DATA XBF16_16Data;
//16_16字库地址
static const    uint32_t TTF16_16Addr=EXROM_ADDR_16_16_TTF;
/*
功能:从字库中获取字体
*/
static int _cbGetData(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uint32_t u32_StartAddr=*((uint32_t *)pVoid);

   SPI_BufferRead(pBuffer,u32_StartAddr + Off,NumBytes);

//    for(uint16_t i=0;i<NumBytes;i++)
//    printf("Read data=%#x\\r\\n",(uint8_t)pBuffer[i]);
   return (0);
}
/*
功能:创建字库结构
*/
static void CreateXBF_Font(void)
{
    const uint32_t *TtfAddr=&TTF16_16Addr;
    //创建16_16
    GUI_XBF_CreateFont(&xbf16_16Font,            /* Pointer to GUI_FONT structure */
                                         &XBF16_16Data,           /* Pointer to GUI_XBF_DATA structure */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   /* Font type to be created */
                                         _cbGetData,          /* Pointer to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TtfAddr);               /* Pointer to be passed to callback */
}
/*
功能:在系统中载入中文字库
*/
void LoadTTF(void)
{
    CreateXBF_Font();
    GUI_UC_SetEncodeUTF8();
}
/*
功能:设置为外置16*16汉字库
*/
void SetXbfFont16_16(void)
{
    GUI_SetFont(&xbf16_16Font);
}

主函数运行:
//初始化LCD
    LCD_Button_Init();
    //初始化GUI
    GUI_Init();
    //载入自定义字库
    LoadTTF();
    //分配绘图缓存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Select(RefLCD);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rawLine(0,0,31,0);
SetXbfFont16_16();

GUI_DispStringAt("ABCD",0,1);
GUI_MEMDEV_CopyToLCD(RefLCD);
while(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麻烦你在自己的平台上试试看,会不会有我这种现象

代码流程:初始化LCD及外部SRAM->初始化GUI->载入字库字体->开缓存->写字符->刷新缓存
代码依次按照上面顺序排列:

网友:
把这里的参数改下试试: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改为:
  Ref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HASTR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的参数改下试试:
刀攀昀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NOTRANS);
改为:
刀攀昀LCD=GUI_MEMDEV_CreateEx(0,0,480,320,GUI_MEMDEV_HASTRANS);
.......(2014-12-02 22:18)嬀/color]
之前就试过了,现象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就试过了,现象依旧

那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太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太好解决了。。。(2014-12-03 21:49)嬀/color]
同样的使用环境下,你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这个应该不是stemwin的本身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太好解决了。。。(2014-12-03 21:49)嬀/color]
排出flash的问题,我直接在SD卡中读字库 依然是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太好解决了。。。(2014-12-03 21:49)嬀/color]
也排除缓存的问题,直接用单片机内存分配一个小空间  显示现象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