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V5-404_RTX实验_信号量

楼主(2014-12-03):
(图片)

网友(2015-01-21):
请教
有个疑问:
void os_tmr_call (U16 info)
{
    switch (info)
    {
        case 1:
          bsp_LedToggle(1);

          break;
        case 2:
          bsp_LedToggle(3);
          break;

        default :break;
    }
}
case 2  不能执行到?
在例程中 只有os_tmr_create (100, 1);  执行case 2 的话 是否需要os_tmr_create (100, 2); 呢?  或者例程中这么做是干什么的
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刚学习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