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RA8875的2d绘图性能

楼主(2014-12-04):
RA8875有个画直线的例子,发送命令后,需要检查状态寄存器的忙标志。

尝试过,使用for(i=0;i<NUMBER;i++){} 做延时,然后直接画另一根线。当画一根200点像素的直线时,需要等待1000(NUMBER=1200)多个循环,才能完成一根线的绘制。

可见,RA8875内部还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点的填充的,MCU还得耐心的等待啊。。。。。做emwin驱动的时候,怪不得Eric没有优化划线的函数,直接用的填点。

有人发现过没有?

网友:
没有这么慢,我优化过,速度还行,只是以前那会我优化后,有时候绘制的图形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慢,我优化过,速度还行,只是以前那会我优化后,有时候绘制的图形有错误。

我也发现了老版本的问题,如果画线函数的起点和终点参数坐标相同,画线函数容易死机在查询忙标志上。后来看到新版本的更新记录,做了特别的判断,就没有问题了。

你指的是这个状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了老版本的问题,如果画线函数的起点和终点参数坐标相同,画线函数容易死机在查询忙标志上。后来看到新版本的更新记录,做了特别的判断,就没有问题了。

你指的是这个状况吗?

网友:
用以前用的RA8875官方发布的那个函数库,使用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就没有再尝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以前用的RA8875官方发布的那个函数库,使用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就没有再尝试过了。

去RA8875官网找不到他们的范例代码,需要会员。

您能传给我一份官方代码吗? 我想研究一下。 cai_ddd@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RA8875官网找不到他们的范例代码,需要会员。

您能传给我一份官方代码吗? 我想研究一下。 cai_ddd@sina.com

上这个链接的百度网盘下载,在里面的TFT模块里面: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