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控件如何显示数字,急求助

楼主(2014-12-05):
我要在界面中显示电机的转速,如果用EDIT的话这个光标去不掉,看上去很难受,所以我想直接用TEXT,但是TEXT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显示数字
PS:我这个转速实时显示,我在定时器中断(设定几十个毫秒进一次)去刷这个小工具的值(转速)来显示实时转速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A:
通过sprintf将其数字转换成字符供Text控件使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printf将其数字转换成字符供Text控件使用。

可行,Thankyou

网友B(2019-07-19):
引用 网友A:
通过sprintf将其数字转换成字符供Text控件使用。

如何把数字7显示为07?硬汉老师给支个招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把数字7显示为07?硬汉老师给支个招呗

%0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