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样在STM32F4上显示矢量字体中的汉字
天宇

楼主(2014-12-06):
        最近在 ”STM32F439+FreeRTOS+STemWin+文件系统“ 上做矢量字体显示。
        步骤:
               ①从电脑中复制一个字体文件“华文彩云.ttf”到U盘中。
               ②上电从U盘读取字体文件到SDRAM。
               ③使用STemWin的矢量字体驱动库对该字体文件进行GUI字体的创建。
               ④显示字符串“音频格式:mp3”。
        效果:我显示字符串“音频格式:mp3”时只显示了“          mp3”,没有显示出汉字。
        问题:显示汉字是是否不能直接使用 GUI_DispStringAt("音频格式:mp3", 0, 0) 了,我也尝试过启用UTF-8,然后将字符串转换成 UTF-8 进行显示,结果还是无法显示出汉字

        新手上路,求大神指教 !!

        源码如下:

static GUI_HMEM hMem_type = Null;
static char *_acBuffer = Null;
static GUI_TTF_CS   cs;
static GUI_TTF_DATA data;
static GUI_FONT     font;
static BOOL         TrueTypeInitFlag = False;
// 从加载字库文件,创建GUI字库
void TrueType_Load(char *path)
{
    FIL TrueTypeSrc;
    uint32_t bw=0;

    TrueTypeInitFlag = False;
    if(FR_OK != f_open(&TrueTypeSrc, path, FA_OPEN_EXISTING|FA_READ|FA_OPEN_ALWAYS)) return;
    if(hMem_type != Null) GUI_ALLOC_Free(hMem_type);
    hMem_type = GUI_ALLOC_AllocZero(TrueTypeSrc.fsize);
    if(hMem_type == Null) return;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_type);
    if(FR_OK != f_read(&TrueTypeSrc, _acBuffer, TrueTypeSrc.fsize, &bw)) return;

    data.pData      = _acBuffer;
    data.NumBytes   = TrueTypeSrc.fsize;
    cs.pTTF         = &data;
    cs.PixelHeight  = 24;
    cs.FaceIndex    = 0;
    GUI_TTF_CreateFontAA(&font, &cs);

    TrueTypeInitFlag = True;
}
// 设置字体大小
void TTF_SetFont(int size)
{
    if(TrueTypeInitFlag != True) return;
    cs.PixelHeight = size;
    cs.FaceIndex = 0;
    GUI_TTF_CreateFontAA(&font, &cs);
}
// 文字显示
static void MusicInfo_Updata(void)
{
    if(PlayList_GetCurr(musicName) <= 0) return;
    GUI_EnableAlpha(1);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UC_SetEncodeUTF8();
    TTF_SetFont(48);
    GUI_SetColor(0x8000FFFF);
    //GUI_DispStringAt("\xe9\x9f\xb3\xe9\xa2\x91\xe6\xa0\xbc\xe5\xbc\x8f\xef\xbc\x9a\x6d\x70\x33", 100, 230);
    GUI_DispStringAt("音频格式:mp3", 100, 260);
    GUI_EnableAlpha(0);
}

网友:
加大的你的heap空间,这个矢量字体库的动态内存是来自malloc。

楼主:
我已经把内存分配改成自己的函数了,是用外部 SDRAM 的,如下:
/*
#define ft_scalloc   calloc
#define ft_sfree     free
#define ft_smalloc   malloc
#define ft_srealloc  realloc
*/
#include "malloc.h"
#define ft_scalloc   mycalloc
#define ft_sfree     myfree
#define ft_smalloc   mymalloc
#define ft_srealloc  myrealloc

主要是英文显示正常了,汉字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内存分配改成自己的函数了,是用外部 SDRAM 的,如下:
/*
#define ft_scalloc   calloc
#define ft_sfree     free
#define ft_smalloc   malloc
.......

这个汉字显示的确稍有些问题,后面学习F429的时候我再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汉字显示的确稍有些问题,后面学习F429的时候我再搞搞看。

感谢

网友:
标识关注,还没有运用过适量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识关注,还没有运用过适量字体

呵呵,做播放器的时候用矢量字体,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做播放器的时候用矢量字体,效果会更好

是不是显示歌词很好看。

网友(2016-09-1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能否将解决办法写个帖子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能否将解决办法写个帖子 谢谢

F429的emWin教程发布时带矢量汉字的教程和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