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Multitouch Scratch and Gestures--多点触摸,适合用于电容屏

楼主(2014-12-08):
功能描述:
Multitouch - Scratch and GesturesemWin Multitouch TryIt-Sample showing gestures and scratching.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6-11-05):
这个多点触控是用EMWIN 做的吗,#include "DIALOG.h" 这个H文件包含的什么内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点触控是用EMWIN 做的吗,#include "DIALOG.h" 这个H文件包含的什么内容呢?

是emWin提供的,支持手势识别,用户只需提供多点触摸值即可。

网友:
emwin 哪一个版本,我的是5.30版本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win 哪一个版本,我的是5.30版本移植。

5.30版本支持的。

网友:
CTP test\\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c(3018): error:  #20: identifier "NULL" is undefined

编译出现上面 个错误, 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P test\\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c(3018): error:  #20: identifier "NULL" is undefined

编译出现上面 个错误, 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加上一个头文件 stddef.h,这个里面有定义NULL,或者你自己宏定义下

#define NULL   0

网友:
我宏定义#define NULL   0  之后 编译提示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Enable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GetEvent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GetTouchInput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M_GESTURE_Enable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4 error messages.

少的这4个函数有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