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Ticker Sample---实现流畅的字体滚动效果,可设置滚动速度

楼主(2014-12-08):
功能描述:
Ticker Sample:Shows how to implement moving text with and without high-resolution anti-aliasing.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5-01-07):
什么原理,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很好看

这个很适合字体的滚动显示,具体原理没有研究过,上面有代码下载。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适合字体的滚动显示,具体原理没有研究过,上面有代码下载。

应该是个定时器咯
然后就是一条完整的显示文本
然后就是文本的显示起始地址的设置。
可能关键就是这个许可证的起始地址,要用到逻辑地址和屏的实际地址的转换吧
感觉理论上不太难吧
不知道实际效果是不是有这么好

网友C(2019-10-16):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问一下这个在STM32F103上实现起来速度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问一下这个在STM32F103上实现起来速度卡吗

可以试试,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