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Motion Support Icon Slide---手机界面

楼主(2014-12-08):
功能描述:
Motion Support - Icon Slide:emWin Motion Support used to switch pages in an icon menu using different styles.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5-10-14):
如何添加属性? 我认真 看了程序,发现 都是 image(流位图 ),并没有icon,所以没有 属性 ,进行 不了控制

另外 一个问题是,我 用 自己制作的流位图 替代上面的  image图标,烧进去直接好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添加属性? 我认真 看了程序,发现 都是 image(流位图 ),并没有icon,所以没有 属性 ,进行 不了控制

另外 一个问题是,我 用 自己制作的流位图 替代上面的  image图标,烧进去直接好黑屏!

imag控件直接点击操作的。也就是说可以有回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