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好不容易修好了jlink-V8,特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4-12-09):
最近使用MDK5.12,遇到了要求jlink固件升级的问题,我有两个jlink-V8(固件库4.72),黑色的直接升级成功,结果红色的固件库丢失了。整了一下午,终于将两个jlink都整好了,固件库全部是4.91C。
现在总结一下,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替换MDK路径下的JLinkARM.dll 文件:
假如你的jlink的固件库是4.72,那就用SEGGER(4.72版本)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文件替换掉./ARM/Segger/JLinkARM.dll文件,MDK就不会再提示更新固件库了。
或者直接运行SEGGER(4.72版本)安装目录下的JLinkDLLUpdater.exe,完成自动替换。
二是升级固件库:
我第一次是用MDK升级jlink的,结果失败了,所以没再敢用MDK升级jlink。
假如你的MDK使用的SEGGER版本是4.91b,
那么你可以从网上下载4.91b版本的SEGGER,安装完成之后,连接jlink,运行J-Link Commander V4.91b,会弹出窗口让你升级固件库,点击确定即可升级。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在这里还有一些小意外,比如MDK或J-Link Commander提示clone,然会程序会退出。重刷固件之后解决。
重刷固件之后,我的jlink默认不向开发板供电,除非你在J-Link Commander中敲入命令“power on”。百度到的结果是,敲入命令“power on perm”以后便可自动供电了。
敲入“power off perm”不自动供电。

附件中含有
Install AT91-ISP v1.13 + JLINK V8 固件修复指导 + jlink BIN 文件 + Setup_JLink_V491c
我把它分享出来,或许能帮到大家。

附件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第二次分享帖子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第二次分享帖子了,非常感谢。

希望对别人有所帮助吧

网友:
那么你可以从网上下载4.91b版本的SEGGER,安装完成之后,连接jlink,运行J-Link Commander V4.91b,会弹出窗口让你升级固件库,点击确定即可升级。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在这里还有一些小意外,比如MDK或J-Link Commander提示clone,然会程序会退出。重刷固件之后解决。

安装4.91C,重刷固件之后,还是提醒升级,之后又是clone。

楼主,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从网上下载4.91b版本的SEGGER,安装完成之后,连接jlink,运行J-Link Commander V4.91b,会弹出窗口让你升级固件库,点击确定即可升级。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在这里还有一些小意外,比如MDK或J-Link Commander提示clone,然会程序会退出。重刷固件之后解决。

安装4.91C ..

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说你的这个JLINK盗版得不完善。

网友:
烧入另一个固件,解决好了。
谢谢楼主,谢谢管理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从网上下载4.91b版本的SEGGER,安装完成之后,连接jlink,运行J-Link Commander V4.91b,会弹出窗口让你升级固件库,点击确定即可升级。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在这里还有一些小意外,比如MDK或J-Link Commander提示clone,然会程序会退出。重刷固件之后解决。

安装4.91C ..

我感觉是不是得换一个固件了,就是换一个SN号

网友:
一般更新固件就能解决了,不过我用的是4.72版本的MDK

网友:
你的这个固件能写SN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