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4.3寸,5寸,7寸第三代RA8875屏发布,带铁框,功能设计更加完善,显示效

楼主(2014-12-10):
       安富莱电子从事RA8875显示模块的设计和生产已有3年多。电路结构历经三次较大的改版升级,分别称为一代(旧名字叫普通版)、
二代(旧名字叫增强版)、三代。
----------------------------------------------------------------------------------------------------------------------------------------
一代、二代、三代的区别:
【一代】:2x15P接口,单3.3V供电,RA8875外挂专用字库芯片(2MB)和图库芯片(8MB)。字库芯片是只读的,无法更新。图库
芯片(也就是高速串行Flash)必须写入图片数据后再焊接到显示板上。无法在线更新图片数据。在设计开发阶段会严重拖慢研发进度。
在批量生产阶段,如果需要临时更新图片,则这种返工是致命的,因为需要将图库芯片焊接下来然后烧录数据,最后再焊接到PCB上。
【二代】:2x15P接口,单3.3V供电,RA8875外挂两片8MB的高速串行Flash。1片用于字库,另外1片用于图库。字库和图库芯片均可
以在线更新。更换字体和图片,无需动用烙铁。
【三代】:2x17P接口,单5.0V供电(数字接口是3.3V),加装铁框。RA8875外挂1片
16MB的高速串行Flash。16MB中的前面2MB用于字库, 后面的14MB用于图库。字库和图库数据可以在线更新。更换字体和图片,无
需动用烙铁。相对一代和二代的优势是:
a) 支持的汉字功能不变,但是图片容量由8MB升级到14MB
b) 具有图库芯片扩展接口。加配图库扩展板,可以扩展出 256MB 图库,可保存349张800*480 16位颜色的图片。你可以将所有的界
    面保存到图库芯片,这样程序界面状态切换可以做到无闪烁无拉幕现象。
c) 采用单5V供电,数字接口还是3.3V电平。电源转换效率高。二代屏3.3V电源的电流较大,对客户主板的供电电路要求较高。
d) 带固定铁框,结构更加坚固,可视区定位准确。

友情提示:三代和二代的显示模块安装尺寸和电气接口线序不同,因此三代不能直接替换二代。二代产品,我们会继续生产供货,以满足
老客户的需求。如果是新客户,建议选购三代产品。无论是一代、二代还是三代产品,驱动软件都是兼容的。客户的主板接口由二代升级
到三代,如果应用程序没有用到图库芯片,那么主机软件无需修改即可使用。
----------------------------------------------------------------------------------------------------------------------------------------
RA8875显示方案相对FPGA/CPLD方案的区别:
1、RA8875是非常成熟的显示驱动芯片。全球用户量极大。内部无程序,所有绘图功能都是硬件固化的。客户完全可以自己批量生产。
FPGA/CPLD方案采用通用的可编程芯片,需要有模块供应商烧录额外的程序。如果显示模块供应商转产或消亡,无法批量供货。客户
无法自己组织生产,因为程序是供应商保密的
2、RA8875支持2D硬件绘图(画线、画圆、画矩形、矩形填充、圆填充、平移等),可以外挂低成本的字库和图库芯片。显示汉字和
图片无需CPU搬移每个像素数据。 CPLD方案的显示模块不具备这些2D绘图功能。虽然增加了大容量的SDRAM做显存,但是SDRAM
显存中的原始数据(图片)等还是需要由CPU从另外的存储器(比如NOR,NAND,串行FLASH)搬移到SDRAM。这个搬移过程加上刷屏
时间其实比RA8875显示效率还低。RA8875采用性价比高的高速SPI串行FLASH做字库和图库芯片,开启SPI的双数据线传输功能后,
可用80MHz的双倍时钟速度读取图片数据。
3、RA8875 硬件支持12点阵、16点阵、24点阵、32点阵的完整汉字库(一、二级字库),如果还嫌字体不够大,还支持水平和垂直放
大1倍、2倍、3倍、4倍。显示汉字无需主CPU读点阵数据。主CPU发送几个字节的命令+汉字内码即可通知RA8875在指定坐标显示汉
字。汉字的背景和颜色均可以设置。一般CPLD方案的硬件都不支持汉字处理。
--------------------------------------------------------------------------------------------------------------------------------------

楼主:
7寸屏淘宝购买地址:淘宝链接

楼主:
5寸屏购买链接:淘宝链接

楼主:
4.3寸屏购买链接:淘宝链接

网友:
改动很大啊,顺便问下老大,emwin可以直接调用屏上字库图库的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很大啊,顺便问下老大,emwin可以直接调用屏上字库图库的数据么?

可以的,但是兼容效果不好。emWin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图库的数据。因为这个图库是RA8875直接控制的。

网友:
淘宝店怎么没有5寸800x480的裸屏了?还想买几个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店怎么没有5寸800x480的裸屏了?还想买几个嘞。

裸屏都在这里了,好像真没有裸屏了,你可以旺旺咨询下,看下你是25号的,我29号才看到,非常好不好意思。链接

网友(2015-01-16):
问下这一版的背光升压芯片的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这一版的背光升压芯片的型号是啥?

好像和以前一样吧,具体还得站长回复。

网友:
咱们这里的屏,能提供一个原理图吗?

网友:
提供STM32103的参考例程吗? 我只要你点亮一个点就可以了,准备要一个学习硬汉的EMWIN例程啊,呵呵;我自己有一个STM32F1的板子,各个接口均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STM32103的参考例程吗? 我只要你点亮一个点就可以了,准备要一个学习硬汉的EMWIN例程啊,呵呵;我自己有一个STM32F1的板子,各个接口均引出来了;

这里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咱们这里的屏,能提供一个原理图吗?

原理图在我们STM32-V5开发板的网盘里面有下载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网友(2016-08-02):
驱动9寸800*480,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9寸800*480,是一样的吗

根据你的9寸800*480的显示屏本身带的控制器,RA8875配置的时候要专门设置下时序参数。

网友(2018-05-15):
更新RA8875系列显示模块规格书。添加基本参数、铁框尺寸、功耗、接线图等。

2018-05-15 发布 V1.1版本

网友F:
弱弱的问下,为什么不用那种高清的屏幕呢,我指PPI更高的(看起来更舒服,而且大小也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为什么不用那种高清的屏幕呢,我指PPI更高的(看起来更舒服,而且大小也比较合适)

工控用屏,重在安全稳定即可。

消费类电子追求这些。

网友G(2018-07-01):
请问8080接口,没有看到时钟线在哪里呀!还有我原来GT811的板子能不能直接就把芯片换成GT911,硬件电路是否可以做到完全替换。盼望着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8080接口,没有看到时钟线在哪里呀!还有我原来GT811的板子能不能直接就把芯片换成GT911,硬件电路是否 ...

8080是异步接口,不需要时钟。

GT911没用过。

网友:
好的,多谢大神。

网友H(2018-10-15):
@eric2013 请问7寸电阻屏 F429的程序兼容触摸吗?看资料说RA8875 429似乎不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eric2013 请问7寸电阻屏 F429的程序兼容触摸吗?看资料说RA8875 429似乎不用这个

是的,F429是用的裸屏,因为F429自带LCD控制器LTDC。

网友H:
我是去年买的429板子 程序需要改动吗? 现在想用电阻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去年买的429板子 程序需要改动吗? 现在想用电阻触摸

淘宝有F429对应的电阻屏。

网友:
哦 我去看下

网友(2018-12-19):
不知道供货怎么样。 现在发现,做好一个平台后想升级或者换其他的,不下大决心根本不行啊。

网友:
帮顶。。核心板和屏幕得留一个fpc的口啊。。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