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DIT光标不反色,设断点,根本不进读点函数

楼主(2014-12-11):
如题

网友:
估计是你移植的问题,有下面两点你需要尝试下。
1.  降低你的FSMC读写速度。
2.  检查是否存在读像素时候的RGB和BGR的问题。

反色的确是个麻烦的问题,主要是我移植的工程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论坛里面好几个客户有反应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移植的问题,有下面两点你需要尝试下。
1.  降低你的FSMC读写速度。
2.  检查是否存在读像素时候的RGB和BGR的问题。

反色的确是个麻烦的问题,主要是我移植的工程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论坛里面好几个客户有反应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明白了,是_FillRect函数优化为BTE操作的缘故,GUI本身的步骤是先读点,再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是_FillRect函数优化为BTE操作的缘故,GUI本身的步骤是先读点,再写点

通过修改BTE解决了没? 我们现在的例子还是用的BTE,现在挺好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修改BTE解决了没? 我们现在的例子还是用的BTE,现在挺好用,没什么问题。

不用BTE就正常。我的就是参考你的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BTE就正常。我的就是参考你的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问题

网友:
对了,你现在的显示是横屏显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现在的显示是横屏显示不。

是的,320X240拓普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320X240拓普微的。

那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用的RA8875吧,莫非是硬件哪里没有设置好。对了,如果你使用的是RA8875的话,并且用的是RA8875内部ADC,你可以试着修改下RA8875的ADC采样率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用的RA8875吧,莫非是硬件哪里没有设置好。对了,如果你使用的是RA8875的话,并且用的是RA8875内部ADC,你可以试着修改下RA8875的ADC采样率等配置。

论坛里看到你发的一个帖子,SPINBOX控件不反色,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用的RA8875吧,莫非是硬件哪里没有设置好。对了,如果你使用的是RA8875的话,并且用的是RA8875内部ADC,你可以试着修改下RA8875的ADC采样率等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0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我们QQ群里面的一个人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