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2的开发板,IAR里调试问题

楼主(2014-12-11):
Ex002-GPIO输入和输出(2010-01-02)
我在IAR里调试,出现一个问题 :如下,file:///C:\Users\zhangdh\Documents\Tencent Files\23727266\Image\C2C\1TN[C[E5(}T)@P~JXU{%{BA.jpg

80多个这样的提示,请教帮主

file:///C:\Users\zhangdh\Documents\Tencent Files\23727266\Image\C2C\1TN[C[E5(}T)@P~JXU{%{BA.jpg

file:///C:\Users\zhangdh\Documents\Tencent Files\23727266\Image\C2C\1TN[C[E5(}T)@P~JXU{%{BA.jpgfile:///C:\Users\zhangdh\Documents\Tencent Files\23727266\Image\C2C\1TN[C[E5(}T)@P~JXU{%{BA.jpg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光盘里面的IAR版本,使用光盘里面的IAR版本就行。

楼主:
我用的是7.0的版本,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光盘里有5.11和5.30,那我就装5.30的吧

网友:
IAR的兼容性较差,还有就是这些工具软件最好装C,英文路径,避免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