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Graph widget 2----YT GRAPH绘图控件使用

楼主(2014-12-11):
功能描述:
Graph widget 2:Shows how to use the GRAPH widget to visualize measurement values.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
试用了一下提供的例程,发现控件没有图形绘制,注释掉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这段代码后,图形有了,但是控件一直闪烁。

启用存储设备还要什么设定吗?谢谢!

网友:
发现是lcd驱动的问题,当按照armfly提供的教程对ra8875驱动进行优化之后,画面显示就会出现一些瑕疵,可以看到一些短的黑线。

去掉优化之后,控件显示就很正常了。

但是在lcd的优化代码还没有捉到BUG,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用了一下提供的例程,发现控件没有图形绘制,注释掉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

在GUI_Init()后面添加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是lcd驱动的问题,当按照armfly提供的教程对ra8875驱动进行优化之后,画面显示就会出现一些瑕疵,可以看到一些短的黑线。

去掉优化之后,控件显示就很正常了。

但是在lcd的优化代码还没有捉到BUG,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你用的屏是不是RA8875的,如果是的话,是因为触摸和绘屏都是用FSMC总线,会出现冲突,要保证统一时刻只有一个在操作FS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屏是不是RA8875的,如果是的话,是因为触摸和绘屏都是用FSMC总线,会出现冲突,要保证统一时刻只有一个在操作FSMC.

多谢回答。

目前没有使用触屏功能,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问题肯定是出在驱动上面了,后面我再仔细检查一下驱动哪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屏是不是RA8875的,如果是的话,是因为触摸和绘屏都是用FSMC总线,会出现冲突,要保证统一时刻只有一个在操作FSMC.

向eric请教个问题:

GRAPH_DATA_YT_Create的api描述中说,此类对象要求X轴上的每个点在y轴上都有一个值,我对这个每个点的理解是每个像素点,这样的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eric请教个问题:

GRAPH_DATA_YT_Create的api描述中说,此类对象要求X轴上的每个点在y轴上都有一个值,我对这个每个点的理解是每个像素点,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