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ImageFlow---图片动态浏览

楼主(2014-12-11):
功能描述:
ImageFlow:The demo uses memory devices for drawing perspectively distorted images.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A(2018-05-20):
你好,这里面有个GUIDRV_Lin.h缺少,这个在哪下啊,我在emwin官网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里面有个GUIDRV_Lin.h缺少,这个在哪下啊,我在emwin官网没找到

下载个这个模拟器就行,里面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5.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这个模拟器就行,里面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12&highlight ...

好的,谢谢我昨天看了以下,有以下几个疑问:
1.GUIDRV_Lin.h这个库在官网是售价1000多欧元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载这个库的吗
2.IMAGE_FLOW这个例程中我目前发现只有一个地方用到了上面的库
//
// Display driver
//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
后来我用了标准例程的驱动,把虚拟屏幕的尺寸调了下,虽然能跑起来,不过虚拟屏幕的显示区会一直闪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昨天看了以下,有以下几个疑问:
1.GUIDRV_Lin.h这个库在官网是售价1000多欧元的,还有 ...

1、这个仅是个头文件,官方是有提供头文件的。
2、设置跟默认的显示区大小一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个仅是个头文件,官方是有提供头文件的。
2、设置跟默认的显示区大小一样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