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的数据都是-1和0,,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12-11):
用的配套的程序,结果串口助手显示的不是需要采集的电压值

网友:
应该是你的配置错误吧,参考我们的例子和AD7606手册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配置错误吧,参考我们的例子和AD7606手册研究研究。

网友:
我用的就是你们的例子,只是改了DPIO使其适用于X3板,其他没变,用的是并行传输FSMC,试验感觉AD7606没有工作,因为拔掉AD后,串口显示数据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