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楼主(2014-12-13):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工程下载:
工程介绍:

1. 所有界面支持按键操作
  (1)K2按键用于控件焦点的切换,切换时,所选择的控件会出现浅色边框
  (2)K3按键用于进入下一个界面
  (3)摇杆的OK键用于选择相应控件后,触发控件所对应的的操作。

2. 如果使用触摸操作的话,请运行emWin教程第三章中的触摸校准程序,此程序会将触摸参数保
   存到EEPROM中,然后再运行此工程即可。

3. 采用触摸方式操作界面时,如果进入到没有按钮控件的界面时,可以点击屏幕中间部分进入下一页。
截图效果:

超高清视频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0.0&f=22529359

网友(2017-01-10):
这个是不是只要输入4个数,就认为密码正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要输入4个数,就认为密码正确啊?

是的,随意输入4个就认为正确。

网友(2017-08-03):
对于版主所给的程序,针对数字键盘输入密码或者取款金额部分,EDIT控件的显示是通过触摸按键或者实体按键触发后,发MSG_PIN_CHANGED消息然后改变EDIT中的值。
同样通过实体按键,想弄明白的问题如下:
(1)上述要实现的前提是先禁用EDIT控件,即WM_DisableWindow(hItem);这样就失去了光标显示的功能。
若要显示光标并且闪烁,则得先聚焦到该EDIT控件上,是不是这样呢?该如何实现显示光标呢?
(2)做通过自己的实验,如果EDIT控件先聚焦,则EDIT会先剥夺实体按键通过GUI_SendKeyMsg发过来的消息,从而导致其所在的窗口对实体按键无效,
进而导致没有办法给EDIT控件输入东西,比如数字1,2,3等,因为EDIT只能响应GUI_KEY_LEFT等7个消息,远远达不到实体控件的要求。

因为自己弄的全部是外部按键操作屏幕,对于EDIT这个控件的这种属性,实在有点无力的感觉。。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版主所给的程序,针对数字键盘输入密码或者取款金额部分,EDIT控件的显示是通过触摸按键或者实体按键触发后,发MSG_PIN_CHANGED消息然后改变EDIT中的值。
同样通过实体按键,想弄明白的问题如下:
(1)上述要实现的前提是先禁用EDIT控件,即WM_DisableWindow(hItem);这样就失 ..

优先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中,我讲解的这个键盘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中,我讲解的这个键盘里子。

网友C:
终于搞定了,参照了这个教程,综合了WIDGET_NumPad和WIDGET_Edit两个案例。
Edit控件跟其他控件不太一样,一旦聚焦了,则所有按键消息都会在其中,而类似于LISTVIEW这种控件,不响应的消息它会放过,窗口可以接受到。
我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自建回调函数解决,在EDIT回调函数里面判断键值,然后进行相关的命令
WM_SetCallback(hEdit, _cbEdit);
假设要回到EDIT所在的窗口,则WM_DisableWindow控件自己即可,然后再在窗口中进一步处理,比如按“下键”到下一个EDIT。
最后的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有空再分享下

谢谢硬汉哥,周末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定了,参照了这个教程,综合了WIDGET_NumPad和WIDGET_Edit两个案例。
Edit控件跟其他控件不太一样,一旦聚焦了,则所有按键消息都会在其中,而类似于LISTVIEW这种控件,不响应的消息它会放过,窗口可以接受到。
我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自建回调函数解决,在EDIT回调函数里面 ..


网友(2017-12-27):
WIDGET_Effect_3D;
WIDGET_Effect_3D1L;
WIDGET_Effect_3D2L; 版主,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版主再问个问题,你们一般是怎么设计UI的?在搞一款产品,UI没灵感能给支个招不,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再问个问题,你们一般是怎么设计UI的?在搞一款产品,UI没灵感能给支个招不,谢谢了!

先让美工把界面布局弄好,然后我们开发就行。我们自己布局太辛苦,而且审美有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让美工把界面布局弄好,然后我们开发就行。我们自己布局太辛苦,而且审美有限。

我测试这个例子的时候发现显示银行卡那几个图片颜色有点错误,armfly的图片显示正确。
我看银行卡图片的格式是BGR的,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什么么?先谢谢硬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这个例子的时候发现显示银行卡那几个图片颜色有点错误,armfly的图片显示正确。
我看银行卡图片的 ...

自己移植的emWin吗,是不是基于F42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移植的emWin吗,是不是基于F429的。

769-discovery上自己移植的emWIN。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定了,参照了这个教程,综合了WIDGET_NumPad和WIDGET_Edit两个案例。
Edit控件跟其他控件不太一样, ...

你的分享呢。。。 这个软键盘各种问题啊。。没看到过一个满意的。。比如拖动啊。聚焦啊,光标之类的问题。。。

网友F(2020-09-29):
case WM_PAINT:
                        _PaintFram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GetLang(TEXT_ID_AUSWAHL_TREFFEN), FRAME_WIDTH >> 1, 15);
                        break;
TEXT_ID_AUSWAHL_TREFFEN这个字符串在哪定义的,我找了半天没看到有字体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se WM_PAINT:
                        _PaintFram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GetLang(TEXT_ID_AUSWAHL_TREFFEN), FRA ...

全工程检索。

网友:
只看到这些宏定义,文字信息是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这个文字是用TEXT控件显示出来的吗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A:
是的,随意输入4个就认为正确。

硬汉哥这个中英文切换怎么是有窗口覆盖在上面才会显示英文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A:
是的,随意输入4个就认为正确。

硬汉哥,那按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获取到键盘输入的值吗?我想弄个判断,比较输入的数字与我设定的数字是否一致,从而实现密码登录的效果

网友F:
大神,视频链接在哪?怎么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神,视频链接在哪?怎么看不到

优酷取消外置在线方式后,无法正常显示了,已经补上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酷取消外置在线方式后,无法正常显示了,已经补上链接

硬汉哥,怎么设置小键盘的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