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5期:监护仪界面设计

楼主(2014-12-13):
第5期:监护仪界面设计
程序下载:

工程介绍:
1. 本实例有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同一个窗口多定时器的创建。
(2)通过外部按键创建窗口。
(3)多波形的显示。
2. 按键K2按键创建病人信息窗口。
   按下K3关闭创建的窗口。
截图效果:

超高清视频演示:

网友A(2021-11-22):
界面的波形更新方式不对,应该从左到右先擦除后绘制,绘制到最右边时再回归最左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界面的波形更新方式不对,应该从左到右先擦除后绘制,绘制到最右边时再回归最左边

这个没有按照断续的方式绘制,简单的用Graph控件做了个展示。

网友:
更新下视频展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按照断续的方式绘制,简单的用Graph控件做了个展示。

自带的这个Graph是不是不能使用断续的绘制方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这个Graph是不是不能使用断续的绘制方式呀

是的,自带这个不能绘制不连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这个Graph是不是不能使用断续的绘制方式呀

emwin自带的graph控件可以断续显示的。
只需要把对应断开的线段数据赋值0x7fff就可以了。这个数据比较特殊,就是不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win自带的graph控件可以断续显示的。
只需要把对应断开的线段数据赋值0x7fff就可以了。这个数据比较特 ...

这也行,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mwin自带的graph控件可以断续显示的。
只需要把对应断开的线段数据赋值0x7fff就可以了。这个数据比较特 ...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波形绘制的方式,是横轴不变,波形自左到右,然后回到最左边,再自左向右的绘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波形绘制的方式,是横轴不变,波形自左到右,然后回到最左边,再自左 ...

可以啊。示波器就是这种显示啊。
不管是左边到右边,还是右边到左边,都可以实现。 还可以带滚动条扩展显示。
emwin里面函数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示波器就是这种显示啊。
不管是左边到右边,还是右边到左边,都可以实现。 还可以带滚动条扩展 ...

帮忙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设置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忙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设置呀,谢谢

效果图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图什么样的。

波形绘制和示波器一样,从左到右然后再从左到右

网友:
GUIx里面就有这个,只是波形绘制,是编码实现的,不是控件模式的,非常好的例子,教你如何自定义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