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6期:智能家居界面设计

楼主(2014-12-13):
第6期:智能家居界面设计
工程下载:

工程介绍:
1.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ICOVIEW控件的使用方案。
2.  本实例有两个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1). ICONVIEW控件的使用。
    (2). 所有界面支持触摸也支持按键操作。
3.  按键K2实现对话框的删除。
     按键K3实现ICONVIEW的聚焦。
     摇杆UP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上移。
     摇杆DOWN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下移。
     摇杆LIGHT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左移。
     摇杆RIGHT键实现ICONVIEW选项的右移。
     摇杆OK键实现对话框的创建。
截图效果:

超高清视频演示:

网友(2016-09-20):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6-11-24):
专门注册了个账号来表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注册了个账号来表支持的


网友(2017-06-02):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一个页面上有时间的啊
其他页面都没有显示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一个页面上有时间的啊
其他页面都没有显示时间呀

那就那个界面上面需要,那个界面单独添加下,不是也挺方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那个界面上面需要,那个界面单独添加下,不是也挺方便的吗。

有什么方便的方法么?
页面一变动的话,那个定时器的WM_TIMER消息接收页面句柄也要跟着变化呀。
而且,关闭新页面,返回旧页面时,这个旧页面的句柄还不能自动更新,需要手动维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方便的方法么?
页面一变动的话,那个定时器的WM_TIMER消息接收页面句柄也要跟着变化呀。
而且,关闭新页面,返回旧页面时,这个旧页面的句柄还不能自动更新,需要手动维护啊

网友:
不用的,也用不到句柄,是将定时器创建到窗口或者对话框上面,在窗口或者对话框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实现时间更新。都是自动的,不用用户去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也用不到句柄,是将定时器创建到窗口或者对话框上面,在窗口或者对话框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实现时间更新。都是自动的,不用用户去维护。

"将定时器创建到窗口或者对话框上面"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在页面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调用WM_CreateTimer(hWin,WM_TIMER,1000,0);
来创建的,这个函数里面第1个参数不就是接收WM_TIMER消息的句柄么。
怎么说用不到句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定时器创建到窗口或者对话框上面"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在页面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调用WM_CreateTimer(hWin,WM_TIMER,1000,0);
来创建的,这个函数里面第1个参数不就是接收WM_TIMER消息的句柄么。

网友:
你操作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试试看。

现在就是操作了,但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啊。
我试着在两个页面创建的时候都创建一个TIMER,并且不把老页面下的TIMER给删除或停掉,
结果就是时间1秒中,显示就跳成2s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试试看。

调用WM_CreateTimer(hWin,WM_TIMER,1000,0);时,把这个hWind参数用时间TEXT窗口句柄赋值时,在页面的回调函数里都没有WM_TIMER消息产生了。是发送到TEXT的回调函数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也用不到句柄,是将定时器创建到窗口或者对话框上面,在窗口或者对话框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里面实现时间更新。都是自动的,不用用户去维护。

“不用的,也用不到句柄”

你这句是怎么说的呢,刚又看了一下新版的文档(和旧的文档在这一块没什么大区别)
在创建TIMER时也是要有消息接收句柄的呀,怎么说不用呢
一般用的话,也只能是创建到页面窗口上,不会创建到一个TEXT或是EDIT这样的小控件上去。
因为只能在窗口回调里面接收,如果创建一个TIMER到TEXT的窗口上的话,那这个TEXT的回调函数还得自己去维护,更加麻烦了

网友D(2018-03-09):
这个有没有教程之类的呢,只有源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没有教程之类的呢,只有源码么?

综合例程不做教程了,太辛苦。建议学习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后再看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合例程不做教程了,太辛苦。建议学习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后再看会好些。

你好,这些case我就知道三个,其他的是什么意思,自己创建的么?

网友:
case WM_PAINT:
                        GUI_DrawGradientH(0, 44, 240- 1, 272 - 44, 0xdda0dd, 0xe14169);
                    GUI_DrawGradientH(240, 44, 480-1, 272-44, 0xe14169, 0xdda0dd);

                        GUI_DrawBitmap(&bmButtonLine, 0, 272-44);
                    GUI_DrawBitmap(&bmTopLine, 0, 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窗口初始化
                        /* 创建文本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
                        TEXT_SetText(hItem, "智能家居STemWin客户端");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9);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FFFFFF);
                        TEXT_SetText(hItem, "2014-06-17");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FFFFFF);
                        TEXT_SetText(hItem, "00:00:00");
                        break;

                case WM_TIMER:
                        /* 显示时间和日期 */
                        Caculate_RTC(pMsg);
                        /* 重启定时器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  发送按下的消息 */
                case MSG_SetENTER:
                        pMsgInfo.MsgId = WM_NOTIFY_PARENT;
                        pMsgInfo.hWinSrc = hWinICON;
                        pMsgInfo.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ndMessage(pMsg->hWin, &pMsgInfo);
                        break;

                /*  设置ICON的聚焦 */
                case MSG_SetICONFocus:
                        WM_SetFocus(hWinICON);
                        break;

                /* 删除通过ICON创建的对话框 */
                case MSG_Delect:
                        WM_DeleteWindow(hWinInfo);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网友D:
硬汉哥,我参照这个智能家居程序,自己写了一个,图片能显示了,也能点击,就是点击后没有跳到子窗口,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我参照这个智能家居程序,自己写了一个,图片能显示了,也能点击,就是点击后没有跳到子窗口,这是 ...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

网友(2018-09-01):
顶贴支持,感谢分享。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E(2023-01-06):
硬汉哥,我基本照搬你的智能家居例子,在图标界面上当实体按键进入到被选择的图标创建的对话框后,再用实体按键关闭该对话框时,实际发现按键的消息进入到该case了,但该对话框界面仍存在,但图标界面可以选择新的图标,也可以进入到新图标创建的对话框。
               /* 删除通过ICON创建的对话框 */
                case MSG_Delect:
                        WM_DeleteWindow(hWinInfo);
                        brea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我基本照搬你的智能家居例子,在图标界面上当实体按键进入到被选择的图标创建的对话框后,再用实体 ...

经过微信讨论已经解决,是按键连续创建了多次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微信讨论已经解决,是按键连续创建了多次导致的。

嗯,是的,非常感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