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7期:RA8875横竖屏任意切换设计

楼主(2014-12-13):
第7期:RA8875横竖屏任意切换设计
程序下载:

第67期:

工程介绍:
1. 运行本工程前请运行emWin教程第3章配套的例子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

2. 本工程实现了RA8875屏幕显示的任意切换功能,切换后相应触摸也会跟着切换。

3. 用户可通过LCDConf.h文件中的宏定义,选择切换方式和切换后对应的长和宽。

   #define LCD_MIRROR_Y       更具实际情况选择镜像方式,如果什么都定义就是正常显示
   #define LCD_MIRROR_X
   #define LCD_SWAP_XY
   #define LCD_XSIZE   480    X轴和Y轴的大小一定要定义。
   #define LCD_YSIZE   800

4. 一共有8中显示方式,并且底层已经全部优化,可以流程运行。
截图效果:

网友(2017-04-20):
这个例子中,似乎是通过更改RA8875的0x40寄存器的值,来改变现实方向的,而且只是初始化的时候执行。
那么在emwin运行的时候,就不能动态切换显示方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中,似乎是通过更改RA8875的0x40寄存器的值,来改变现实方向的,而且只是初始化的时候执行。
那么在emwin运行的时候,就不能动态切换显示方向了吧?

这个例子比较老了,可以看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7

这个是后来做的,运行时任意切换。有视频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