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

楼主(2014-12-13):
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
工程下载:
工程介绍:

1. 由于emWin汉字工具生成的字库存储在了NorFlash里面,使用前请务必将字库存储
   到NorFlash   从8MB开始的空间中,也就是0x64800000作为起始地址,要不系统开
   机后会造成死机。
  (烧写方法看用户手册V2.0: 1.9.3  制作STM32-V5_NOR.jflash 的步骤)

   看这个链接说明更靠谱些: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
2.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只有功能键Caps设置的是小写的时候才支持中英文切换。

3. 支持中英文的切换,支持大小写切换,支持部分特殊字符,支持数字输入。

4. 支持汉字任意指定位置的插入和文本编辑时的回格和回车。

5. 当前仅支持每次输入一个汉字,然后用回格键删除相应拼音。

6. 按键说明:
   (1) 开机后,默认是字符输入功能。
   (2) 功能键C/e表示当前是汉字输入,c/E表示英文输入。
   (3) 功能键Enter表示回车。
   (4) 功能键Caps实现大小写的切换。
   (5) 功能键Back表示回格,文本编辑时字符的删除和,拼音输入时拼音的删除都需要使用这个键。
截图效果:

超高清视频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M5ODAwODg0.html?spm=a2hbt.13141534.1_2.d_1_9&f=22529359

网友A(2015-03-06):
麻烦问下这个拼音输入法实现的汉字数是多少个,3755还是67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这个拼音输入法实现的汉字数是多少个,3755还是6753

这个倒是没有统计,您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统计,您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SIF文件怎么下载到Flash中,是直接将后缀.sif直接改为.bin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需要英文输入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往norflash里面写文件了吧?怎么修改呢?

不需要的,这个官方有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F文件怎么下载到Flash中,是直接将后缀.sif直接改为.bin下载吗?

是的。

网友(2017-05-18):
楼主大神,我按你的代码裁剪了下,因为我只需要输入字母和数字,但现在我第一排的数字按钮点击没反应,另外三排都很正常。我检查了,所有按钮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第一排的按键不能点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我按你的代码裁剪了下,因为我只需要输入字母和数字,但现在我第一排的数字按钮点击没反应,另外三排都很正常。我检查了,所有按钮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第一排的按键不能点击呢?

这个例子适合你现在的需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0

网友F(2017-08-30):
汉字表和检索函数有个小错误,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汉字表和检索函数有个小错误,分享一下

网友G(2018-10-12):
你好,请教下,貌似在这个输入法里面,

                                                /* 第二步: 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
                                                if(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C/e",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c/E",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这一步的判断条件有误吧 ??
可以历程里面写成了 按 bit 判断 ?
或者还是我的理解有误啊 ???

应该改成                 /* 第二步: 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
                                                if(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C/e",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c/E",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貌似在这个输入法里面,

                                                /* 第二步: 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 ...

你修改后的,跟我写的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修改后的,跟我写的一样?

不一样, 你的貌似只有一个 | 这个符号, 我修改后是 || 两个这个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一样, 你的貌似只有一个 | 这个符号, 我修改后是 || 两个这个符号

观察细致。实际应用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细致。实际应用都没问题的。
貌似实际应用 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改成 gbk2312 编码格式的也改好了,我现在增加了一个宏定义,以后想使用 uft8 也可以,这样以后软件就不用再去修改了

网友H(2021-03-26):
请问下 拼音检索汉字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 拼音检索汉字的原理是什么呢?

建立了一个表。

网友I(2022-02-21):
引用 网友F:
汉字表和检索函数有个小错误,分享一下

请问这个代码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代码在哪里?

下载楼主位工程即可。

网友(2022-07-11):
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  多了一个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这个拼音输入法实现的汉字数是多少个,3755还是6753

常用汉字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