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Semi transparent dialog--透明对话框的实现

楼主(2014-12-13):
功能描述:
Semi transparent dialogShows a semi transparent dialog with sliders to adjust the transparency.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A(2018-05-22):
亲,能介绍介绍这个Semi transparent dialog的实现方法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能介绍介绍这个Semi transparent dialog的实现方法不?

你的那个应用不用采用这种方式。这种透明还是比较耗性能的。就用我那个帖子里面回复的方式即可。

ps:这里透明实现的关键是函数
WM_SetHasTrans设置透明
然后函数WM_SetCallback设置自定义回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应用不用采用这种方式。这种透明还是比较耗性能的。就用我那个帖子里面回复的方式即可。

ps: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8-18):
实现这种透明窗口是不是要底部的窗口也是要带透明属性?比如底部刷的位图也是要带透明通道?

网友:
用官方的这个例子怎么弄都弄不出来这种效果。是不是底部窗口也是要带透明属性?底部窗口刷的位图也要带透明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