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RA8875时,EDIT和SPINBOX控件光标反色和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最近在使用SPINBOX控件和EDIT控件的时候,遇到了光标不反色和不跳动的问题。当时想到读点函数的问题,就测试了读点函数

读点

读点

经过验证,没有问题。
后面仿真的时候,SPINBOX控件和EDIT控件显示自始至终都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这时候就肯定是移植的时候底层接口函数有问题。底层接口实际上只使用读点画点函数就够了,为了速度,也优化了好几个函数,参考了armfly的代码。
于是关掉优化,只使用读点画点函数测试,读点函数就被正常的调用了,反色正常,光标闪烁也正常了。但是速度就不尽人意了。另外发现光标部分是通过 _FillRect调用读点函数的。
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 _FillRect函数里。
下面的就是我使用的 _FillRect矩形填充函数,使用了8875的BTE功能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if EMWIN_OPTIMIZE
    u8 v;
    s_ucRA8875BusyNow = 1;
    RA8875->REG = 0x41;
    v = RA8875->RAM;
    if((v & 0x01)==0)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0);
    else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1);
    BTE_SetOperateCode(0x0C);
    RA8875_SetFrontColor(LCD_COLORINDEX);
    BTE_Start();
    BTE_Wait();
    s_ucRA8875BusyNow = 0;

#else
    LCD_PIXELINDEX PixelIndex;
  int x;

  Pixel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if (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y0 <= y1; y0++) {
      for (x = x0; x <= x1; x++) {
        _XorPixel(pDevice, x, y0);
      }
    }
  } else {
    for (; y0 <= y1; y0++) {
      for (x = x0; x <= x1; x++)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0, PixelIndex);
      }
    }
  }
#endif
}
仔细看了下,问题就出在这个函数。
眼尖同仁的也应该看出来了,GUI自带的部分,在操作之前,会有个判断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需要异或就进_XorPixel(),另一种不需要就进画点函数_SetPixelIndex(),显然,我这里不做判断直接使用BTE对该区域全部纯色填充,肯定有问题。修改后,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if EMWIN_OPTIMIZE
    u8 v;
#endif
        LCD_PIXELINDEX PixelIndex;
        int x;
        Pixel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if (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y0 <= y1; y0++) {
             for (x = x0; x <= x1; x++) {
               _ XorPixel(pDevice, x, y0);
             }
          }
        } else {

#if EMWIN_OPTIMIZE
    s_ucRA8875BusyNow = 1;
    RA8875->REG = 0x41;
    v = RA8875->RAM;
    if((v & 0x01)==0)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0);
    else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1);
    BTE_SetOperateCode(0x0C);
    RA8875_SetFrontColor(LCD_COLORINDEX);
    BTE_Start();
    BTE_Wait();
    s_ucRA8875BusyNow = 0;
#else
       for (; y0 <= y1; y0++) {
          for (x = x0; x <= x1; x++)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0, PixelIndex);
          }
       }
#endif
    }
}
更改后,仿真调式,光标正常了,填充的速度也快了。
这就是我使用SPINBOX控件和EDIT控件遇到光标不反色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希望能帮到遇到过此问题的坛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盖章,置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盖章,置酷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记号学习

网友(2015-01-22):
留个几号,我的也遇到这个问题,明天解决
多谢楼主。

网友(2015-06-25):
原来这样啊。我上次还问为什么光标不闪烁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8-06-01):
if (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显示有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 (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显示有乱码

已经修正了。

也可以从论坛置顶帖V5开发板网盘里面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已经修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