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V5开发板SWD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17):
通过外置电源供电,每次烧录程序完之后,都要把SWD口拔下来,之后断电再重新上电,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这样问题来了。我每次烧完程序都要把SWD口拔下来,很是麻烦,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有没有改进方法,不需要这样操作的啊?

网友:
非常不正常,你的JLINK是那里买的,还有就是有些程序需要复位后才可以使用,想下载后直接运行代码,设置一下这里:

楼主:
这样设置的我也已经试过了,也是没用,我有一块野火103开发板,是那里买的,那直接是用JTAG烧录的,用在那上面没有问题。现在用这个jlink插上SWD转接板,把电源全部关掉,程序也一样在跑,就相当于可以用SWD口直接给板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正常,你的JLINK是那里买的,还有就是有些程序需要复位后才可以使用,想下载后直接运行代码,设置一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置的我也已经试过了,也是没用,我有一块野火103开发板,是那里买的,那直接是用JTAG烧录的,用在那上面没有问题。现在用这个jlink插上SWD转接板,把电源全部关掉,程序也一样在跑,就相当于可以用SWD口直接给板子供电。

把你的JLINK的供电模式关掉。这个电流太小了,现在这个V5板子非常耗电的。

网友:
其实问题就出在你的这个JLINK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JLINK的供电模式关掉。这个电流太小了,现在这个V5板子非常耗电的。

我把SWD接口的3.3V电源线跳出来了,现在烧程序之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运行了,不用再拔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SWD接口的3.3V电源线跳出来了,现在烧程序之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运行了,不用再拔了,谢谢~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