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103的USB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4-12-18):
ST官方有个串口下程序的软件flash download demonstration.
有没有办法通过103的USB接口来下载程序呢? 这样子用户更新程序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

楼主:
我的初步研究结果是,103用USB下载比较困难,因为bootload模式下系统不支持。

105-107,还有F405等带OTG的USB的可以直接用USB下载程序。ST官方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已经支持。其实还有CAN也可以用来下程序。。。

网友:
这个Flash loader V2.0.0是不是最新版的,后面我也搞搞,本打算专门做一个bootloader的专题,现在忙于DSP教程,一直还没有顾上。

网友:
407可以用usb烧写,103的没试过,用usb下载的不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7可以用usb烧写,103的没试过,用usb下载的不是用这个软件

usb下载是用的那个软件,后面我去官网找一下传到论坛。

网友:
叫什么DFU的,好像要转换成S19格式,时间久有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