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显示Bitmap的时候颜色偏浅???

楼主(2014-12-19):
硬件平台:STM32F429 DISCOVER KIT
LCD:ILI9805,24位,RGB888,4.3',480x800
STemWin:STM32CubeF4中官方例程STemWin_SampleDemo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目前驱动LCD的功能是正常的,在STemWin下刷屏或者画图形的颜色都是正常的,但是唯独在显示位图格式的图片时颜色偏浅,无论是我转换的图片还是DEMO中带的图片都是偏浅,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了,目前怀疑几个地方,大家帮我看看:
1、LCD是24位的,在我接429的时候,只接了RGB[7:2]引脚,其余的RGB[1:0]引脚被我接到了高电平上,是接法的问题造成的??
2、emWin的LCDConf文件中,我只能定义成8888I的颜色格式,定义其他格式都显示不正常,是不是这里需要改成565或666的??
3、我查emWin手册的时候,发现没有对ILI9805的驱动支持,需要在STemWin中为ILI9805编写驱动??

第一次调试emWin的程序,可能描述的有误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多谢帮助。

网友:
你转换一个24位色的图片显示下试试。有时候可能是16位色的图片转换成24位色的显示效果不好。

楼主:
貌似你的说的是对的,我又测试了几张图片,如果直接在PS里面画的东西,导成位图颜色就不会变,用随便一张图片导的位图颜色就偏浅。

版主,那我就更苦恼了,我们现在要用的图片我怎么能转换成24位的啊,包括公司LOGO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说的是对的,我又测试了几张图片,如果直接在PS里面画的东西,导成位图颜色就不会变,用随便一张图片导的位图颜色就偏浅。

版主,那我就更苦恼了,我们现在要用的图片我怎么能转换成24位的啊,包括公司LOGO什么的?
看看这个:

楼主:
好的,多谢版主了。

对了版主,在运行STemWin的DEMO的时候,你与没遇到过刷屏很快时,比如一个例子的TITLE到内容时,右下角的对话框会突然跑到左下角闪一下就过去了,这个是跟我屏的时序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版主了。

对了版主,在运行STemWin的DEMO的时候,你与没遇到过刷屏很快时,比如一个例子的TITLE到内容时,右下角的对话框会突然跑到左下角闪一下就过去了,这个是跟我屏的时序有关吗?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