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BL0和NBL1接还是不接?

楼主(2014-12-19):
以前设计上接SRAM的时候,FSMC的NBL0-1都接到SRAM上了。
但是SRAM是256kx16bit的,那么NBL0-1应该都是没有用的。SRAM那边对应的管脚UB和LB直接接GND不就可以了么?
我需要把NBL0-1两个管脚省出来做按键,大家认为可行么?

网友:
这两个是不是用来设置高低字节用的,如果是的话,这两个还真不能剩,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使用SRAM做字节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不是用来设置高低字节用的,如果是的话,这两个还真不能剩,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使用SRAM做字节操作的。

主要是想接一个SRAM作为emwin的缓存。。。
因为一般都定义为了16位数据操作,所以想着不接这个会不会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接一个SRAM作为emwin的缓存。。。
因为一般都定义为了16位数据操作,所以想着不接这个会不会ok

16位的话,也许可以。不过还是验证下保险。